[笔电] 好久没来,天越来越热,想着给我得惠普暗影精灵笔记本换个硅脂清理下....

楼主(2025-04-11):
好久没来,天越来越热,想着给我得惠普暗影精灵笔记本换个硅脂清理下啥的,虽然好多人说这种本90-100度也没啥,照样用,但是不是降频么。夏天还是整下好。这种游戏本还是比较好拆的,细心点就可以了

后边一共6颗十字螺丝拆下就行,用个塑料撬棒沿着边缘划开。

首先就是断电!!电池连接线拔掉,养成好习惯,散热片上有1234标识按照顺序螺丝拆下放好,风扇边缘也有4颗螺丝。记得风扇电源和wifi天线也拔掉先
WIFI天线上边有个小塑料片,应该是保护或者绝缘作用,没有粘性了,用双面胶粘下贴回去。

慢慢翘起来,拿掉散热器组件就好弄多了,散热组件里面有毛有灰的用小刷子清洁掉,再用鼓风机吹吹

其他没啥说的,用纸巾把之前的CPU-GPU硅脂擦掉,我是喷了点酒精感觉应该不用,擦亮就行了,边缘用塑料棒咔哧咔哧

手头没有太好的硅脂了,就剩点利民风扇送的这个,凑合用了,还挺绸的流动性差点,有的人说这种跟水泥膏的应该导热更好点,台式机我还是爱用稍微稀点的。

其他没什么,按照之前的顺序装回去就好了,比较水的帖子,大家看个乐吧。

网友A:
重新涂抹得是不是太多了啊

网友:
给你的惠普暗影精灵笔记本换个硅脂清理下是必须的。

网友:
前后效果如何?是否有大改善?我是没有硅脂,直接滴点油稀释一下就完事儿了

网友:
不要钱的膏子也不能怎么摸,太多反而坏事,均匀摸点,关键是接触面贴好,风道干净无杂物。

网友:
涂太厚了点吧,虽然是不要钱的。

网友:
咋涂这么多啊!

网友:
硅脂看着涂太多了啊?????????

既然已经拆开了,顺便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吧,使用体验好很多

网友B:
8楼说的是把机械硬盘换成SSD,系统会快很多。

网友:
涂多了,薄薄一层即可,主要是填满散热片和CPU之间空隙的,如果二者之间完全被硅脂隔开,散热效果反倒不好。

网友:
换了机械吧,它发热也大

网友:
USA的Laird芯片散热膏好用,一大桶的,装小瓶里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说的是把机械硬盘换成SSD,系统会快很多。

人家有NV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涂抹得是不是太多了啊

抹多了也多抹了,正常挤一点在上面用散热片压一下就好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
硅脂涂太多,三分之一就够了

网友:
是双内存吗

网友:
CPU和GPU两大发热部件放到这么小体积外壳里,怎么会不热?

网友:
涂抹得太多了啊

网友:
我的不敢动,怕破坏平衡

网友:
哦,没仔细看。

有nvme倒也确实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