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红米ax6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4-11):
网友的机器,已经发去售后看过说主板坏修不了要加400大洋换别的型号,收到机器插电,电流100ma左右定住不开机:

拆下闪存刷入编程器固件,电流还是100ma不跳变:

测量各路供电正常,考虑cpu虚焊,接下来拆下cpu,清理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

装好cpu,清理干净残留的焊油:

插电开机正常了:

顺带把老化的指示灯换新:

换新前:

换新后: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楼主很有技术,真不错。这个技术很有用处的,赞一个楼主的本领!

网友:
开心的卢布

网友:
楼主很有技术

网友:
这也太牛了

网友:
又来一台了!

网友:
看来是散热没跟上,CPU热虚焊了

网友:
我去,技术真牛

网友:
逻辑清晰,操作熟练,真专业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CPU拆焊,一般人干不了,专业人士

网友:
高手啊剩下几百大洋

网友A:
自己工具齐全都没去尝试过换BGA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工具齐全都没去尝试过换BGA芯片

有手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高手,这要技术啊。只能远远的欣赏一下。

网友B:
CPU有胶是不是还得上解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有胶是不是还得上解胶剂?

不用,直接拆就行

网友:
很有技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