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腾率闪霸2号 电路解析与降波

楼主(2025-04-11):
接上帖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820-1-1.html

原板用的都是普通电解电容,更换固态电容降纹波

拆掉电感后的原件图

插座面IC丝印都被激光打掉了 背面电感下的竟然还在

快充IC采用4颗SW3516P_100W车充芯片 分别对应4个通道,输入mos型号Vs3618BE_30V58A,输出双通道分配mos型号Vs3622DE_30V35A。

降压电路采用MP1584EN 输出9V给无线充模块供电,实测输出8.5V把R19采样电阻390KΩ改为423KΩ再把缺的电容补上 测试输出为9.21V

更换成25V220uf固态电容

测得纹波为140mV左右 还是有点大

再加几颗固态增强一下

空间刚好能放入

空载纹波

带载9V纹波

前后对比纹波已经降了好几倍

小米13ultra实测

PS:固态电容型号 25V220uf贴片6.3*7.7插件6.3*8(测量234uf) 太大的话塞不进去 25V680uf插件8*12mm(测量740uf)

网友A:
固态和纹波没有关系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和纹波没有关系哈

但是高频电路固态电容比电解电容滤波更好 陶瓷电容应该更稳定些但是价格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高频电路固态电容比电解电容滤波更好 陶瓷电容应该更稳定些但是价格更贵 ...

这种都是并高频好的小电容,例如cbb等

固体电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加电感,组成多级π式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电感,组成多级π式滤波。

电感加电容效果是最好 但是电感不好加 而且值的影响较大 相对更换电容来说麻烦很多 空间布局也不一定够

网友:
应该更换固态电容降纹波,算是现行可行且无奈的折中的降低一定波纹的办法吧!

网友(2025-07-15):
闪霸2号价格不便宜,还舍不得用上固态电容

网友(2025-09-19):
佩服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实按照4楼坛友所说,在电解电容两个引脚并上小的高频电容就很好,搞了半天也就是充电而已,不是音频等场合需要纯净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