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431A=丝印EA1和AZ431B=丝印EA2

楼主(2025-04-11):
这后缀A和B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两者精度不一样,好像A是2.5%,B是5%,具体忘了,很早之前有过厂家资料

网友:
后缀不同 精度要求不一样  使用没啥区别

网友A:
AZ431A的电压公差是0.4%,AZ431B的电压公差是0.8%,其它没有区别。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生产厂商的数据手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Z431A的电压公差是0.4%,AZ431B的电压公差是0.8%,其它没有区别。

刚查了,是这个误差标准,不过要有冒牌货就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