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天之蓝18W坏灯泡,灯珠特别

楼主(2025-04-11):
感觉做工还行的,但就是坏了,一颗灯珠烧黑,直接挖掉,用铝箔揉成团不干胶贴上短接坏灯珠的两头,灯泡能亮。带电测量,单颗灯珠电压12伏,电流125毫安,标称18瓦,发光体功率15瓦,可能驱动部分消耗3瓦吧,不算虚标。

网友:
天之蓝,海之蓝,下一个是剑南春

网友:
不降低功率,用不了几天。

网友:
以我修过3个以上的经验来看,这种一般都是驱动出了问题,电压升高导致最弱的那个灯珠烧坏,换上灯珠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短接坏灯珠的方法是临时用的不长久

网友:
看灯板边沿胶的颜色,说明灯板温度不低。

网友:
短接灯珠只是应急使用时间长不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还是会继续烧

网友:
看上去质量堪忧了

网友:
散热不太行

网友:
寿命不长久

网友:
质量堪忧了

网友:
一颗灯珠12V,电压这么高?

网友:
短接灯珠用不长久,临时用可以降低驱动电流。

网友:
名字倒是挺牛的

网友:
正规的恒流电路这样做基本没影响

网友:
建议改电阻降到9瓦功率。

网友:
天之蓝 大几百一瓶啊

网友:
临时应急用用还行

网友:
肯定没有18W,这种灯珠极限功率就是1W,一般降低到0.5W比较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