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杂牌读卡器有可能把tf卡搞坏,大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么?

楼主(2025-04-11):
在用杂牌读卡器,

好像读写也挺正常,
没把tf卡搞坏,为何有人说杂牌读卡器能把tf卡搞坏呢

读卡器把tf卡搞坏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

网友:
遇到过的,读卡器接触不良,正在读写过程中相当于拔卡,它能不坏吗

网友:
之所以有杂牌读卡器毁卡的说法,不是读卡器主控的问题,而是配套周边元器件设计、质量不达标,引起供电不稳、接触不良等问题,相当于写入状态下异常拔插,造成损坏

网友A:
被赠品读卡器毁过一张128G的TF卡,当时价格是400RMB,还好有保修否则抠蛋去了要

网友:
遇到过插槽有瑕疵的,卡歪了一点装进去直接发烫带走,但这个牛屎读卡器还活着

网友B:
不安全断电移除卡而且读卡器设计不行可能确实会导致卡出故障
或者5v直接短路到卡上多贵的卡都得完蛋

网友:
供电不稳,导致TF卡烧毁。。。

网友C:
还真遇到过  用广州买的读卡器成功刷废了3张卡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赠品读卡器毁过一张128G的TF卡,当时价格是400RMB,还好有保修否则抠蛋去了要 ...

你现在用哪种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安全断电移除卡而且读卡器设计不行可能确实会导致卡出故障
或者5v直接短路到卡上多贵的卡都得完蛋 ...

5v直接短路到卡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读卡器电路设计不合理,或者读卡器电路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遇到过  用广州买的读卡器成功刷废了3张卡 唉!

用了多久坏的?还是一开始就坏?

网友:
杂牌读卡器觉得使用中经常会卡死,后来就一直用品牌的了。

网友:
那都是瞎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哪种读卡器?

老SSK的SD全尺寸的那种半透明读卡器,TF可以用卡套,支持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