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2.1-A/B/M/U-S905L2-L2B_安卓9.0_IPV6_ROOT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4-11):
中兴B860AV2.1-A/中兴B860AV2.1-B/中兴B860AV2.1-M/中兴B860AV2.1-U-S905L2-L2B_安卓9.0_IPV6_ROOT_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重点:固件说明,实测此固件刷完第一次可能开机logo无法进系统。等待一会儿断。实测此固件刷完第一次可能开机logo无法进系统。等待一会儿断电重启1或2次就进去了。支持移动遥控器。

晶晨烧录工具推荐:2.2.3、 2.2.4版本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2.1 /2.1开头全部型号》>《B860AV2.1 A/B/M/U》里面的固件均通刷

网友:
数码视讯q5没有安卓9吗

网友:
wifi驱动正常吗?mtk7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