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厨房使用这种花洒比较省水,但是容易堵下水管?

楼主(2025-04-11):
花洒洗东西方便,

用水少,

但是出水少,冲力不够,是不是容易堵住下水管?

网友:
常备疏通器和开水,冲力再小堵了也不怕

网友:
上水的跟下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个和下水管没有关系

网友:
这和堵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水管堵不住检查一下过滤网

网友:
不是这个和RMB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堵塞下水道的都是自来水以外的物质。

网友:
这种厨房用花洒实际使用感觉挺好的,没发现有堵下水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下水管没有关系

水流量小,冲力小,下水就容易堵住?

网友B:
容易堵下水管是因为清洗下来的渣渣导致的,与花洒没关系,可以加盆漏滤网解决。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易堵下水管是因为清洗下来的渣渣导致的,与花洒没关系,可以加盆漏滤网解决。 ...

有过滤,但还是堵,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过滤,但还是堵,怎么回事

油污凝聚成脂肪块了。要不就用搋子拔,要不就用热水加小苏打融解油垢。

网友:
花洒用水少也不会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过滤,但还是堵,怎么回事

那就有可能是滤网眼太大或者油腻水多,可以考虑选购细眼过滤网或者安装油污分离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污凝聚成脂肪块了。要不就用搋子拔,要不就用热水加小苏打融解油垢。 ...

搋子是什么

网友:
堵不堵的和龙头没关系,和下水管设计有很大关系,有的下水软管比U型部分低很多的,时间一长很容易堵死

网友:
有一定影响,水小流速慢,垃圾容易再弯头或水封出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