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淘了几根内存条,请教怎么区分单晶双晶?什么板子支持双晶缓存?

楼主(2025-04-11):
忘记拍反面图了,都是单面的,反面不重要
划线镁光和三星颗粒的4G已经给破烂笔记本升级用了,另外三条请大家帮看看能用在什么板子上,三星2G的能不能上2258G/H?谢谢!

网友A:
这个16位的假三星可以用在ssd上。

网友B:
内存颗粒竟然还有画线片...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16位的假三星可以用在ssd上。

我是外行,我请教一下,这缓存最大能贴多大?能跟闪存一样叠贴吗?

网友D:
你还真会淘,这几个都可以用SSD上当缓存的。
海力士H5TC8G63AMB 512MX16 DDP双晶
尔必达J8216E5MB-DJ-F 512MX16 双晶
那两个假标三星有一条是8G的,那个双面还是单面的 这个是真8G吗 如果是单面8G你就赚大了

网友E:
固态的缓存一般用的是16位的,内存一般都是8位的。不通用。

网友F:
别看了都是寨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外行,我请教一下,这缓存最大能贴多大?能跟闪存一样叠贴吗?

BGA焊盘在芯片底下怎么叠贴?以前闪存有的是TOP封装的,针脚在两边才能叠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真会淘,这几个都可以用SSD上当缓存的。
海力士H5TC8G63AMB 512MX16 DDP双晶
尔必达J8216E5MB-DJ-F 512 ...

海鲜市场看见的,都是单面。就冲那条8G去的,多划拉了几条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颗粒竟然还有画线片...

大S见过,划线的头一回见,这条是赠品,本来看见那几个白框框就没想要,结果给发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看了都是寨条,

海力士好像不是,别的都是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外行,我请教一下,这缓存最大能贴多大?能跟闪存一样叠贴吗?
理论上可以双贴2G,一共4G,没试过啊。
TSOP才能叠焊,BGA叠贴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6位的假三星可以用在ssd上。

两条三星好像都是镁光的假标,应该都是16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的缓存一般用的是16位的,内存一般都是8位的。不通用。

上次朋友捡的那条单面4颗粒假金士顿的颗粒已经贴在硬盘上了,单贴双贴都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S见过,划线的头一回见,这条是赠品,本来看见那几个白框框就没想要,结果给发过来了。 ...

大S比划线片好像还高一级,倒是画线闪存颗粒之前没见过,不知道有什么说法...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比划线片好像还高一级,倒是画线闪存颗粒之前没见过,不知道有什么说法...

也就镁光有这种东西,具体咋回事众说纷纭。总之不敢用来做硬盘,放电脑上用不怕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颗粒竟然还有画线片...

我的路由器里面就有划线的镁光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6位的假三星可以用在ssd上。

大佬,这个颗粒在条子上是不是只开了8位,相当于只利用了一半的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鲜市场看见的,都是单面。就冲那条8G去的,多划拉了几条备用。

DDR3 8G条现在也就30+吧,你这条上一个颗粒就值回来 应该是双晶1GX16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3 8G条现在也就30+吧,你这条上一个颗粒就值回来 应该是双晶1GX16的颗粒

没错,算是捡个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