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很像大艺A3的锂电池

楼主(2025-04-11):
拆一个很像大艺A3的锂电池,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工具上用的

网友A:
市面上不是很多国产电动工具都用大艺插脚的电池么?这种电池很常见啊。

网友B:
能插上去就能用,插不上买转接头

网友:
两侧正负极,中间充电,大艺a3款

网友:
3颗MOS管太养眼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池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天鹏的电芯,主控板插脚看着像大艺,中间没有充电口,没见过这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插上去就能用,插不上买转接头

插不上去的,间距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不是很多国产电动工具都用大艺插脚的电池么?这种电池很常见啊。

左边这个和A3尺寸不一样的,放不上去

网友:
很多国产电动工具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