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TS457升级磁吸电池座

楼主(2025-04-11):
B站网友推荐用磁吸公头作为圆柱锂电池的电池座,感觉不错就买回来尝试了一下,果然非常好用方便,关键价格很便宜,2元一个,两个才4元,加上线材配件成本不到6元。

就是下面图片这个,买公头就行

做好后非常的轻便小巧

对比测试,原来的探针电池座读数电压3.691V,内阻12.6

磁吸版读数,电压3.691,内阻12.6,一模一样,我反复测试了3次取值结果都一样,重复精度很高

总结,5星推荐,更便宜,夹持更方便,读数精准

网友:
这个倒不错,改天也买几个玩玩。

网友A:
磁吸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如果用来充电

座子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
充电电流不超过2A可以。以前我用过这种数据线给手机充电,满2A电流时间长了触点那里很烫

网友C:
我的18650电池都是用钕铁硼强磁吸附充电的

网友D:
楼主测试的时候,旁边有人帮忙拍照

网友E:
楼主给个链接吧。我在某宝上搜不到这么便宜的,而且邮费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吸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搜“磁吸公头”就行,买10mm规格的,很多家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来充电

座子能过多大电流

我这个10mm规格可以过流2a,一般般,还有更大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8650电池都是用钕铁硼强磁吸附充电的

以前我也试过,就是电阻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的时候,旁边有人帮忙拍照

一个人拍的,手机架在旁边。我是先在b站发布了视频,然后视频截图,在来论坛发布文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链接吧。我在某宝上搜不到这么便宜的,而且邮费很贵。

首先下载一个淘宝特价版,没天有0.8~1.5元红包,每个人不一样。23点下单一个,1小时后过了0点红包刷新又可以买一个,就这么买就行。下面是链接,全部复制打开淘宝特价版。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s://e.tb.cn/h.66viopnV2H8ZK5v?tk=RRdkVautmVr CZ057 「10MM圆形2pin磁吸连接器磁力充电头吸附式磁铁连接器接头大电流DC」

还有这个制作过程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在b站视频里面说明了你可以去看看
【给TS457内阻仪升级磁吸版圆柱锂电池座-哔哩哔哩】 https://b23.tv/DN6vD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吸给个链接。谢谢

帖子下面更新的链接,可以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拍的,手机架在旁边。我是先在b站发布了视频,然后视频截图,在来论坛发布文字版 ...

刚刚看了你的视频,探针太长导致不能稳定的吸附在电池上确实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了你的视频,探针太长导致不能稳定的吸附在电池上确实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

感谢猴哥热情回复。我是上次发帖复刻你的数据线内阻检测板那个。发现2段用户好难升级到啊,这么久过去了还是初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下面更新的链接,可以去看看

只有一家有你这个样子的,且只能买一个,2.9包邮
发个链接

网友:
听劝 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淘宝搜“磁吸公头”就行,买10mm规格的,很多家再卖------------听劝去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