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v刹 行程太短,把手大幅度捏紧 v刹车也没夹紧怎么办

楼主(2025-04-11):
主要还是1力臂太短,造成刹车中点行程太小,收太紧又摩擦轮胎。

2 力臂太长,造成捏刹车大部分行程都是浪费的,需要调长1调短2才行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是又加账号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
看能不能改成磁力刹车,我早就想改个玩玩

网友:
配件是有标准的,不要想着改配件,还是调配不到位,

网友:
我用过一款喜玛诺的V刹,调整了几个月之后,感觉比XT油碟的手感还好。

网友A:
首先车圈一定要调正,不能歪,再就是保证左右回弹力均匀平衡,微调刹车皮杆上那几个凸凹型碗状垫片,使得刹车皮和轮圈尽量贴近,又不妨碍轮子的运转,慢慢调吧,调好了即灵敏又好用

网友:
1、刹车线有弯曲发散。
2、刹车皮和轮圈间歇过大。
3、刹车片角度没调好。
4、轮圈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车圈一定要调正,不能歪,再就是保证左右回弹力均匀平衡,微调刹车皮杆上那几个凸凹型碗状垫片,使得刹 ...

目前是前轮是电机驱动轮 大力刹车特别费刹车皮。

网友:
看看车圈是不是龙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