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透明有机玻璃亚克力专用胶水 耐力板PC板聚碳酸酯 502胶各种粘接实验

楼主(2025-04-11):
其实所有的东西,无论砖头,水泥,还是白铁皮,还是亚克力,PC板,都有小厂,山寨厂的产品。质量肯定差

可惜搞DIY,不是大企业,不懂这些。

透明玻璃亚克力专用胶水 耐力板PC板聚碳酸酯 502胶各种粘接实验

1,透明有机玻璃就是亚克力,它和耐力板PC板聚碳酸酯,很相似,但化学成分完全不一样。

亚克力用锯条一锯,有很明显的酸味道, 成分是 PMMA。。

2.耐力板PC板,是聚碳酸酯,锯的时候,味道很小。  两者成分很不一样。。。

3.亚克力有专门的胶水,粘接很快,很结实。据说都能做鱼缸,承受水压。水如果晃动,接口的压力很大的,几十斤的。
胶水和水一样,在手上没有感觉。也很便宜。。。500ML也就是12元。

4,同样的透明的,耐力板,用这个专用胶水,效果很不好,非常不结实。。。。

我用502胶粘,可以,很结实,但接口会发白。。。会不透明。 其实有一种是不怕油的502,粘各种塑料都很厉害!!!或者401胶水。

5.从强度上看,耐力板也是有很多厂家,质量也难说。。。  有的特别脆,以锯就开豁口子。。。

亚克力的,要好些,几乎没有遇到过。。。
无论如何,至少3MM厚,,实际上也许给你的是2.8MM厚。2MM的太薄了。

3-5MM的做什么都比较合适。

网友:
我都是三氯甲烷里溶解一些亚克力材料做成半流体作为粘合剂,比很多胶水要好!你可以试试

楼主:
此物氯仿,字哥乐方,号丙酮,别名亚克力粘胶剂,都是一回事。

网友:
觉得“亚克力”就是“有机玻璃”,因为锯切时有香味所以也有叫“香玻璃”的。
若是有机玻璃,那么把粉末泡在“香蕉水”里后做为胶水最简单靠谱,因为它是把本材溶解了再固化成本材,啥胶水的效果都达不到本材的效果。
至于502啥的,早年的效果靠得住~不是铁道木枕都用它粘接吗?现在就拉垮了,经常泛白没啥强度日久开裂都常见。

网友:
502粘亚克力材料处容易发硬,时间长了还脆。

网友:
用三氯甲烷更好呀!!!

楼主:
业余的,一定要理解好

网友:
现在的502质量不似以前的了

网友A:
氯仿加一点亚克力粉末,可以保证粘合缝隙不留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氯仿加一点亚克力粉末,可以保证粘合缝隙不留缝

是的,昨天实验了,只要接口比较平整,还是比较牢靠

网友:
我们广告业粘亚克力一般是用氯仿。

楼主:
亚克力专用无痕胶水透明有机玻璃板

仿氯粘合剂
快干

甲烷胶  abs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物氯仿,字哥乐方,号丙酮,别名亚克力粘胶剂,都是一回事。

丙酮和氯仿是2种不同的化学品,不一样的

网友:
我想用亚克力粘一个鱼缸背滤

楼主(2025-09-03):
一定要换瓶子装,盖子不好,全挥发了

网友:
有机玻璃胶,很早以前有种配方 就是氯仿溶少量的有机玻璃残料而制成,因后来这些化学剂都成了易制毒化学品,所以不容易买了。502粘有机玻也发白,粘接性不能氯仿,氯仿 对有机玻璃具有填充溶化特性,因而 粘合性更好,而且氯仿粘合有个优点是不易发白。还有一种配法是 香蕉水+丙酮+氯仿 + 少量有机玻璃料溶解,当然以氯仿为主(约7~8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