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日产轩逸经典加装飞翼灯

楼主(2025-04-11):
日产轩逸经典加装飞翼灯

之前看过别人车子的倒车镜下面有安装照明灯,感觉挺好的,就有安装想法,看了好多价格都太贵了,因为是可有可无的功能,所以没有找到合适的灯就没有下手
前一正,在抖音看到原厂飞翼灯,看了效果不错,去官网看飞翼灯价格要350.没有性价比,在某鱼看了2天,发现一家才卖35包邮,下单到手看了是原厂配件,看了安装视频
购买了套管,用了2个晚上安装,白天上班没有时间,第一天车内布线,第二天车外安装,安装效果可以

购买

配件

型号

说明书

测试

走线

挡泥板

拆挡泥板

测试

套管

套管

穿线

做接头

固定

固定灯光

左边安装好

右边安装

穿线

穿线

穿线

套管

套管

做接头

测试

遥控器解锁开飞翼灯,关锁关闭

网友A:
有个瞎想:上举升机时,不负责的修理工放举升臂时会不会给你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瞎想:上举升机时,不负责的修理工放举升臂时会不会给你搞坏。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还有是怕掉下来,实际安装的镙丝是2个并且固定一头是尖的,拧紧就没问题一是原厂配件,安装位置离举升卡扣处有点距离,二是灯有镙丝可以拆装,真要举升我也会先说明,另外这个飞翼灯是12V转3.8V给灯,取电处还有保险丝,所以坏了也不怕。

网友:
好看啦,有翅膀

网友B:
我也想过底盘装灯,不过不是这种,是倒车照后轮外侧的等,方便侧方停车看后轮,别装马路牙子的。

楼主:
谢谢夸奖,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底盘装灯,不过不是这种,是倒车照后轮外侧的等,方便侧方停车看后轮,别装马路牙子的。 ...

我本来也是想安装这种,倒车辅助照明、提醒行人。但是没有合适的灯,价格也贵,这款原厂配件便宜35元包邮,就下单安装了,关键便宜

网友C:
加这玩意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这玩意做什么的

基本是做迎宾灯用,钥匙解锁亮,关门熄灭,行车是不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是做迎宾灯用,钥匙解锁亮,关门熄灭,行车是不亮的。

那倒是不错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装了翅膀准备起飞了!!!!

网友D:
阿祖收手吧,哈哈哈哈,这个位置防水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祖收手吧,哈哈哈哈,这个位置防水堪忧啊

做了防水接头,也套管了,最后也包了胶带,另外拆挡泥板时看过后面是干净的,没有泥沙,叶子板那,洗车试过,水会有一点,但我都套管了进车内位置是从胶套进,没有影响,后期我也会在关注,安装前也就是考虑走线和防水

网友:
倒是挺漂亮的

楼主:
主要是原厂选装配件,价格便宜。自己喜欢

网友E(2025-09-08):
方便加个微信?我刚入手了一套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加个微信?我刚入手了一套想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已经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