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SM951 掉固件了,里面东西还可以保住吗?

楼主(2025-04-11):
一块三星 SM951 256G ,现在是插上直接出1G的未初始化分区

里面的数据还有 希望保出来的吗?

只能通过PC3000直读数据作镜像法恢复吗?

网友:
估计不行,三星的难搞

网友:
恢复很难
要是数据不重要就拆了做U盘吧

楼主:
@小飞机DIY 想问问三星盘丢失分区表信息的情况下,是不是只能通过PC3000作镜像进行数据恢复呢
这个盘应该是掉固件了

网友:
掉固件,除三星没人没能搞

网友:
没用了,三星很难搞

楼主:
PC-3000  SSD  FLASH  V7.62  好像还不支持3星NVME主控呢  可小飞机是什么版本可以直读的呢

网友:
存数据还是机械盘靠谱些,固态没人能搞定

网友:
硬盘上电变成1GB的rom模式,如果排除是物理损坏导致主控读不到芯片导致的,那就没辙了,除非你把三星半导体买下来,就可以恢复了,相信在这个论坛的99.99%没有这个实力

网友A:
谢邀。三星掉固件目前是无法恢复的

网友:
只能卖给别人拆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邀。三星掉固件目前是无法恢复的

谢回复。晓得了

网友:
之前弄好过两个,需要的话可以帮你试一下,不成功不收任何费用。

网友:
三星也许可以,但是联系他们,他们不会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