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咸鱼买了条三星970PRO nvme M.2硬盘论坛大师帮忙看下有没有翻车?

楼主(2025-04-11):
最近老电脑开机有点问题,老是要按好多次开机键才能启动,想着电脑还是AMD955平台的主板连个USB3.0也没有还是自己外接的一个USB3.0, 硬盘接口还是SATA2.0接口,想想还是换一个主机好了,于是淘了台E52666V3的主机不要硬盘不要显卡570元左右吧,看这个X99主板支持M.2硬盘 我也想享受一下这个接口的速度,于是到网上查了下哪些M.2硬盘是MLC颗粒的,最后查到了三星970PRO说是MLC颗粒的,所有最后咸鱼上搜了一下挑了个稍微便宜点的花了300元买了这个512GB的M.2硬盘,我也不会认不知道怎么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到手的样子

软件信息内容:

下面的装在主板上的写入速度(复制这个m.2盘内4个4.8G相同的文件到这个m.2盘的速度会掉到1GB左右的写入速度)

但如果只复制一个4.8G的文件就很快可以2GB以上的写入速度。

网友:
V-NAND其实就是TLC

网友:
放心吧,没问题。

楼主:
  我最讨厌TLC了,我的SSD硬盘,U盘全都是选的MLC,没想到特意选了MLC结果还是买了TLC,亏了亏了,那还不如直接买那些TLC的了更便宜些

楼主:
看到有坛友说是TLC心都凉了,还不如直接买个标称TLC的更便宜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我最讨厌TLC了,我的SSD硬盘,U盘全都是选的MLC,没想到特意选了MLC结果还是买了TLC,亏了亏 ...

其实除了SLC都应该叫MLC,三星的命名方法没错,MLC对应三星2bits MLC,TLC对应三星3bits MLC

网友B:
nvme M.2硬盘很少有MLC的,真的很少,毕竟出来的时候已经流行TLC了,现在甚至很多是QLC了,SATA那时候MLC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除了SLC都应该叫MLC,三星的命名方法没错,MLC对应三星2bits MLC,TLC对应三星3bits MLC ...

好高深,听不是太懂,意思是不是跟标称TLC的盘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比如写入寿命和写入速度的稳定性是不是要好上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me M.2硬盘很少有MLC的,真的很少,毕竟出来的时候已经流行TLC了,现在甚至很多是QLC了,SATA那时候MLC才 ...

是呀,我搜到的也是基本上都是另一种协议的有两个缺口的那种M.2速度只有500M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高深,听不是太懂,意思是不是跟标称TLC的盘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比如写入寿命和写入速度的稳定性是不是 ...

你就当做是3D TLC,跟普通的2D有一定区别,寿命啥的也就那么回事,毕竟TLC天生缺陷也不能用一辈子

网友:
妥妥真三星

网友C:
970pro我记得应该是它消费级最后的MLC nvme盘吧

网友D:
传输速度还可以,没翻车

网友E:
前段时间京东买光威512才158,为什么买旧的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当做是3D TLC,跟普通的2D有一定区别,寿命啥的也就那么回事,毕竟TLC天生缺陷也不能用一辈子 ...

好的,谢谢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0pro我记得应该是它消费级最后的MLC nvme盘吧

好的,谢谢我也不懂,我也是搜到说是它是MLC我才选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速度还可以,没翻车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京东买光威512才158,为什么买旧的300

我不懂啊,因为我只喜欢MLC颗粒的,不知道这个也是TLC。所有当时只搜这一款,其它TLC的我都没看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只有NAND没有里面V-是不是就是真MLC啊?比如我以前买的这个老式固态盘是不是真ML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