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精明鼠寻线仪NF-838-M/NF-868-M拆机对比

楼主(2025-04-12):
看电工检修视频经常看到用寻线仪找断点,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所以也想着买一台备着,虽然用上的机会不多。先淘了台精明鼠868,买的时候说是故障机,只说寻线有问题,到手对线功能也不好用,翻车了。折腾了两个晚上也没查出问题,然后又找到台全新的838,看着两个机器外表基本一样,想着里面电路板应该也大同小异,对比着应该能修好,所以又买了一套。没想到两款电路完全不同,没希望修好了。

红色是868,蓝色是838。一个是点阵屏,一个是定制的固定字符屏。

这是坏的868,芯片全都是打磨过的,很垃圾。

这几个芯片大概是返修过换了新的,没磨掉型号,三个芯片都是cd4051,有些机器用的是国产替代型号2251。背面还有一个芯片隐约能看出来是4052。推测就是这几个芯片有问题。

这个是838,黄色的455震荡器很眼熟,以前彩电遥控器里也有用到。用来向电缆发射高频信号,然后用寻线探头去感应捡识这个信号。

这个是寻线探头棒,两款也完全不同。868的探头头部塑料中空,里面有一个绕线电感。838大概是一个金属铝探头,电路上有两个中周。是不是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模拟?

这个是副机,和主机远程对线用。有根飞线,不像是正经牌子的做法。

说下想法,这个牌子做工比较一般,首先塑料外壳的材料和厚度不行,就是普通硬塑料,感觉摔一下就会裂,比万用表的外壳料差远了。
其次电路板做工很一般,和普通蓝牙音响播放器那种消费类电子一个水准。作为仪表来说,电路板使用沉金镀金工艺是基本的,毕竟你卖那么贵成本上足以覆盖的。
再次所有大大小小的芯片都把型号打磨了,典型的小作坊手法,正经牌子不会干这种事。成本都花在这种歪门邪道上了?一般要打磨也是磨一两个最大的主芯片。
当然用是能用的,但是最好还是买那几个做万用表的厂家的吧,那做工一看就档次高不少。

网友:
杉木林 寻线仪

你这芯片还挺多的,看看我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网友:
感谢分享。
价格实用的寻线仪哪家好点呢。

网友:
国产就这2个知名品牌拉,以前年轻的时候经常用。
现在用福乐克这些了。

网友:
最烦打磨芯片

网友:
打磨芯片,看来这个牌子不能买

网友:
我用的美网6800

网友:
寻线仪其实就是通断扫描, IC越多越容易出问题,可以的话测试端子PIN加TVS 会有作用.

网友:
中国最爱打磨芯片了

网友:
额,不是说精明鼠的东西性价比挺高么,下次拆个杉木林

网友:
我用mf-308, 19年买的

网友:
真的是精明又能干啊!

网友:
这个一般人应该用不到吧

网友:
芯片确实都磨了,用了3、4年了,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