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很久以前买的荣耀路由pro

楼主(2025-04-12):
以前三百多买的。现在还在用。趁着天气快热了拆了粘个散热块。

原来自带了两个散热块,不过还有个空间,待会再加个散热块。

有两个芯片待加散热块

型号

这玩意外壳是胶的,不知道里面是铜的还是铝的

巴伦天线,有两根。这玩意开高功率,信号的确碉堡。

粘散热块。

顶部外壳可以拆开,这样散热更加好。

这是一个散热铝座,有个导热片。

网友:
竟然是螃蟹的啊

网友:
主板像机顶盒

网友:
wifi4的 太老了

网友A:
你这加的散热片下面用什么粘住的?

网友:
拆了粘个散热块。

网友:
我有个831刷固件搞废了,找不到固件

网友B:
空气不流动,再贴散热片作用也不大,布局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货没有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加的散热片下面用什么粘住的?

有的散热块自带导热贴。没带的就用led灯带的导热胶带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不流动,再贴散热片作用也不大,布局设计有问题

其实上下都有散热孔,散热设计应该是空气上下串通流动,只是散热孔太少了

网友:
用料可以,可靠稳定

网友:
哈哈同款,信号蛮不错的。这货挺稳的,扔一边当副路由没怎么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