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做拉马,有好使工具吗

楼主(2025-04-12):
用这种金刚砂好使嘛 ,还是用铣刀啥的。

网友:
这是价格便宜,买回来试试

网友:
切割机切就行

网友:
别用这种,小齿轮的拉马,并不是拉力强度不够,而是不同心,容易歪

网友:
拉马好像都是3个方向吧

网友A:
金刚砂轮适合磨硬质料,比如热处理过的齿轮,
用金刚砂轮磨这种不锈钢,基本是磨一次就废了(粘在金刚砂轮上,难清理)

网友:
没有合金旋转锉好用,虽然看着贵,但是一个能用很久

网友B:
我买的这种,结果拿回来只能搞大的,拉小的要改

网友:
别用金刚砂磨头磨软金属,一磨一个报废。用角磨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这种,结果拿回来只能搞大的,拉小的要改

也是一种办法,,螺丝前面磨成一字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种办法,,螺丝前面磨成一字可行吗

不行,螺杆是会旋转的。

网友:
下平面用粗砂轮机磨得快。内平面,用钢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这种,结果拿回来只能搞大的,拉小的要改

这个东东蛮好!某种场景可以用用

网友:
极限状态一把钢锉就行,当然如果有电动工具更好 比如角磨 电磨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刚砂轮适合磨硬质料,比如热处理过的齿轮,
用金刚砂轮磨这种不锈钢,基本是磨一次就废了(粘在金刚砂轮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