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用玩具磁铁底座固定了一个小夹具台

楼主(2025-04-12):
这个夹具买了很久,太轻,一直闲置,加一个磁铁盒底座,用起来不来回移动了,操作时螺丝容易吸住,不乱跑了。

网友A:
不错,但这一根铁丝应该换成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但这一根铁丝应该换成螺丝

夹具底拆掉里面是个空壳,磁铁是个厚度8mm正方体,没法上螺丝,只能绑住了

网友:
这铁丝能承受多大的扭力啊,感觉这么固定还是不行。

网友:
这有点太难看啦。

网友:
一根铁丝也太儿戏了,底部不是有螺丝孔吗,如果没通可以旁边再打一个,铝合金攻丝也不费啥功夫

网友:
买了就闲置,所以拿出再倒腾一下。然后再闲置

网友:
这台钳也太轻巧了,使不上力

网友:
磁铁盒底座哪个设备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