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没电了,外挂一个铁锂电池,成功点亮,但是标签拆卸是要激活的意思?

楼主(2025-04-12):
如题,ETC没电了,不想花钱买专用电池,直接外挂,两节镍氢点不亮,一节铁锂刚刚好,但是插卡提示“标签拆卸”,这是要去高速入口激活吗?

但是我到手先把防拆开关给固定了的,为啥还要激活?那每次换电池都要激活了?
这个机上面一个按钮都没有,能自己激活吗?
补充:找到了激活蓝牙开关,但是激活失败,这是只能跑高速入口了吗?

防拆开关从到手就是固定的

标签拆卸

网友:
没电了也要重新激活,虽然你解决了防拆开关问题。

网友:
学笔记本原装保护板锁电芯,掉电也要激活,有可能单片机信息RAM运存,掉电会丢失。

网友:
跟某些笔记本电脑电池一样,断开电池后,数据就会丢失,就锁了,即使换上新电池也不会解锁。因此换电池时,先焊电池两根线并联上去,再取下旧电芯

网友:
掉电了也要激活

网友:
我的是中国交通的,外挂电池是并联在锂电容上。标签没有实效。

网友:
掉电和拆卸都要激活的

网友:
这样有点麻烦啊,电池没电竟然要重新激活

网友:
这就奇怪了,我的也是开关焊好激活的,也自己换了电池也没事,不过我可能是一节一节换的,所以没断电

网友:
去换一个ETC免费的。

网友:
掉电能激活就不错了,就怕已锁死

网友:
有技术可以修

网友:
小程序就能激活

网友:
,,直接去银行免费领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2025-08-11):
没电了,芯片记忆没有了

网友:
没电了也要重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