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ESTK逆变器

楼主(2025-04-12):
没看清楚居然是外置电池的还特么是36v的,有没有大佬告诉我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一直工作的?

网友A:
大功率的ups一般没有时间限制,能连续工作直到没电为止,小功率的一般就20分钟半小时的样子,就是给你机会关机保存文件的时间,12v居多。楼主这个36v的应该可以连续工作,之前厂里也有一个一样的,停电后拿来带电风扇,吹了一下午。

网友B:
在线UPS,可以一直用的。之前有台台达的,用作户外电源还是可以,但是用作UPS,个人用损耗太大了。商用可以。我那个空载损耗都30w

网友:
这个在线式的,可以一直使用,使用时间看电瓶容量,总体价格不便宜,一般大型仪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ups一般没有时间限制,能连续工作直到没电为止,小功率的一般就20分钟半小时的样子,就是给你机会 ...

谢了我找个36v的电源试试看看能不能启动它,现在还搞不清楚是不是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UPS,可以一直用的。之前有台台达的,用作户外电源还是可以,但是用作UPS,个人用损耗太大了。商用可以 ...

晚点找个电池或者电源试试能不能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我找个36v的电源试试看看能不能启动它,现在还搞不清楚是不是正弦波的… ...

应该是正弦波的,输出那么大个spwm滤波电感。而且大功率的品牌机不会去做修正弦机的,丢厂家面子。不过ups的转换效率普遍偏低,毕竟要安全也要电能质量,那隔离,那各种处理滤波,反正论效率,是比不上纯粹的正弦逆变器。80%以上应该有,但估计不会超过90%

网友C:
实用性2000w的逆变器  24伏 要多大的电流。。什么样子的电池多大的容量、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D:
在线式的啊,一般都是外接电池的

网友E:
工作环境很多灰尘很差了

网友F:
现在新能源车多,整个放电枪,基本上都是3.5KW放电能力,用着会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弦波的,输出那么大个spwm滤波电感。而且大功率的品牌机不会去做修正弦机的,丢厂家面子。不过up ...

能用就行了,手头其实还有个纯正弦波的逆变器…感觉不怎么靠谱…这个要是12或者24v的就好了,36v的不好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用性2000w的逆变器  24伏 要多大的电流。。什么样子的电池多大的容量、能用多长时间、、、。 ...

至少得24v150a以上的电池组才算是实用级别吧…不过感觉都没有发电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式的啊,一般都是外接电池的

我随便拿的没有怎么在意电池…本来打算今天拆开换电池的…搞了半天在线式的…不过这个用料很厉害和我另外一个带电池的重量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环境很多灰尘很差了

在我手里已经吃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能源车多,整个放电枪,基本上都是3.5KW放电能力,用着会更爽

我也知道啊…但是我没有新能源的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弦波的,输出那么大个spwm滤波电感。而且大功率的品牌机不会去做修正弦机的,丢厂家面子。不过up ...

这个用料很厉害了感觉和我另外一个带电池的重量差不多了,本来打算今天拆开换下电池的…才发现后面的接口…不过这个电池电压很蛋疼…要是12或者24的哪怕是48v的都好弄…36v不怎么好配电池…

网友:
这个山寨货做工也还行啊

网友:
这玩意就是应急用

网友:
正常不都是24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