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焦耳小偷是不是实际上没啥卵用?

楼主(2025-04-12):
最近因为玩Quest2,手柄用的电池就是普通的5号碱性电池,因为使用较多,很快一周就好多1.3v的5号电池。。

直接丢了,有点浪费呀,但是又没那么多设备来用这个剩余电量。。

那么怎么办呢?论坛搜搜,好像就是用来点亮一个LED啥的。。。
完全不缺LED,就没别的地方可以使用了?

网友A:
这种电池确实很鸡肋了,太小电流的比如钟表遥控器没必要折腾,太大功率的,这种电池剩下那点电量也没法用。

可以多攒一些,通过多串+降压稳压找一些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确实很鸡肋了,太小电流的比如钟表遥控器没必要折腾,太大功率的,这种电池剩下那点电量也没法用。 ...

你这个基本可以理解为,没有需求,创造需求啊。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确实很鸡肋了,太小电流的比如钟表遥控器没必要折腾,太大功率的,这种电池剩下那点电量也没法用。 ...

Quest2的手柄用的这种电池,修改电路的话,又不太舍得。。。
使用充电的5号电池,意义不太大,有点鸡肋。。。
这些1.3v的碱性电池,确实没啥卵用了,直接丢又有点可惜。

真是有点两难。。。
完全没有记忆效应的5号充电电池,有没有推荐?
这可能是解决方法之一。。。

网友B:
鼠标上能用
家里煤气表上也能用
小米有个洗手机,喷泡沫的那个,同时用4节
别的我家里暂时想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上能用
家里煤气表上也能用
小米有个洗手机,喷泡沫的那个,同时用4节

天然气表上的电池不能用太旧的。我用四节1.35-1.45之间的电池插上试过了,不能用。

网友C:
是的没什么用,就是想着电池有电丢了可惜,所以把电耗光再丢,就不心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什么用,就是想着电池有电丢了可惜,所以把电耗光再丢,就不心痛了 ...

光为了点个LED,我感觉更浪费时间。。。
总想着别的用法,但是那种电量放大电路,启动电压又有点高。

麻蛋,有点鸡肋的感觉。。。

网友:
小收音机能用这种旧电池,家里还有一个朋友送的招财猫,两节5号旧电池能用几天时间。我一般旧电池都是这两个地方用,燃气表上用的电池最好用新的,要不然都不知道用不了天然气是咋回事。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一个小电筒,装单节1.5V电池那种,电筒里面有焦耳小偷电路,按理说1.5V的电池是不能点亮3.3V的LED灯的,但是焦耳小偷电路能将1.5V升高给LED灯供电,直到电池只有零点几伏点不亮LED为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焊一个焦耳小偷电路,就几个小零件就行了,网上有这个小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一个小电筒,装单节1.5V电池那种,电筒里面有焦耳小偷电路, ...

我还真有这个手电筒,刚才放进去试试,亮度很低很低。。。
估计没有焦耳小偷电路。。。就单纯电压点亮LED吧。
这个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Quest2的手柄用的这种电池,修改电路的话,又不太舍得。。。
使用充电的5号电池,意义不太大,有点鸡肋。 ...

除非采用1.5v的5号锂电池,普通镍镉和镍氢电池电压只有1.2v,你换下来的电池都有1.3v,基本排除这类充电电池适用的可能性。

网友:
做个自动切换电路。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1.35V,自动切换到升压电路榨干它

网友F:
焦耳小偷电路主要是低电压点亮LED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采用1.5v的5号锂电池,普通镍镉和镍氢电池电压只有1.2v,你换下来的电池都有1.3v,基本排除这类充电电 ...

擦,猴哥还是你想的缜密,我都忘记我换下来的都还有1.3v,就显示没电了。
那他娘的,哎,只能持续购买碱性电池了?

在Quest2的这个手柄电池这里,没有更好的方法了么?

网友:
剩下的电池一般只能给钟表用,我这还能给个飞利浦的剃须刀用,不过2节指纹锁或者燃气表用过的电池也够用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焦耳小偷电路主要是低电压点亮LED之用

那实际没啥卵用,LED手电都一大堆,灯带也多。。。
谁要它点亮哥LED灯?

小夜灯也不用,一堆设备,已经光污染了。。

网友:
什么是焦耳小偷?

网友:
这是网上的焦耳小偷电路图片,我很久以前做过一次,差不多一样的,我还把这个电路塞进小电筒里面。有一个9014三极管,还要一颗1K小电阻,再要一个小磁环和一点点细电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