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dy WR6500H的编程器固件问题,换闪存后提示“未写码!”

楼主(2025-04-12):
最近入手了2台cudy的wr6500H,然后备份了下原厂闪存信息,闪存型号F50L1G41LB,刚好手里有个新的,就试着编程了一下,焊回主板,正常开机但是发现无法输入管理员密码,提示“未写码!”

无线信号什么的都正常,然后不甘心,把原厂的闪存先擦除了,用之前备份的数据重新编程到原厂闪存,结果就正常进入系统,很神奇,
我以为是闪存认主板,然后把原厂闪存又焊到另一台机子上,正常使用,难道是固件会认闪存ID?大佬知道为啥会这样吗
我用的备份软件有NeoProgrammer、Snander。neo备份和写入有在备用区打勾,然后Snander备份和写入的时候有关闭ecc。设备是cha341a,一次读写要22分钟,伤不起啊
这个是我备份的闪存编程器固件:https://wwnd.lanzouw.com/i8hM02td0p4j 密码:b8on
这是我的拆机贴多酷Cudy BE6500路由器拆解,型号WR6500H单2.5G网口路由器WiFi 7博通四核BCM6766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网友A:
应cha341a写码设备问题,,,有些区无法读写

cha341a,备份的文件就不完整,,,应是只能读写128M区域,,OTP区有数据cha341a没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cha341a写码设备问题,,,有些区无法读写

那是不是用cha341F,可以呢?因为之前用cha341a给7981路由器和小米ax6000路由备用和恢复闪存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确定两台设备固件版本相同,都恢复出厂设置,同时备份固件,对比固件文件差异。
看看除了MAC不同外,是否还有其它不同。可能有根据flash id计算的密钥。

可能是为了防止抄板复制。 这个做法在单片机中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cha341a写码设备问题,,,有些区无法读写

用stm32自制的编程器,用flashrom可以读写opt分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两台设备固件版本相同,都恢复出厂设置,同时备份固件,对比固件文件差异。
看看除了MAC不同外,是否还 ...

恩山那边有人回复是,cudy对闪存及其他分区进行了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两台设备固件版本相同,都恢复出厂设置,同时备份固件,对比固件文件差异。
看看除了MAC不同外,是否还 ...

闪存ID可以更改吗,我从系统日志里可以看到原厂的闪存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闪存ID可以更改吗,我从系统日志里可以看到原厂的闪存ID

https://www.sekorm.com/news/32356658.html

一般的芯片应该不容易改写的。
但不排除有专门的能改unique id的芯片。
其实不如刷成openwrt,省心多了。

网友:
很多年前那个superwrt系统固件的认证码就是根据闪存生成的,一机一码,换了闪存就不同,我猜测这些闪存也应该有类似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ekorm.com/news/32356658.html

一般的芯片应该不容易改写的。

感谢大佬,因为是博通的U,目前还刷不了openwrt,所以先用了,毕竟闪存没坏,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