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的摄像头不识别网络应该怎么查,供电正常

楼主(2025-04-12):
大华的摄像头不识别网络应该怎么查,供电正常

网友A:
换个路由器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路由器试过没?

试过了,没用

网友:
把启动log贴上来看看。看boot过了没有

网友:
摄像头自己是不会去识别网络的,看看能不能复位用默认的IP或者下载一下大华的软件扫一下它目前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