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自行车链条油泥太多 要怎么清洗

楼主(2025-04-12):
淘了一辆公路自行车, 链条和变速机构油泥太多,使用什么可以不损伤进行清洗,求大神帮忙

网友:
煤油+牙刷
WD40

网友:
洗汽车的高压水枪 次一次,再上油

网友:
柴油,买个1升,浸泡后刷,包好用

网友:
之前一个二手普通车,也是好多油腻,先用一字起子铲刮,因为上面还缠有塑料杂草等,弄得差不多了再用布抹,最后上点油

网友:
如果做大保养,可否高压水枪滋完了在上油?
散装柴油不好弄吧

网友A:
用煤油、高压水枪的方法不可取。这样操作会将链条内部的润滑油洗出,链条里的润滑油是用高压油枪注入的,普通方法是无法做到的,时间稍长一点,链条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煤油、高压水枪的方法不可取。这样操作会将链条内部的润滑油洗出,链条里的润滑油是用高压油枪注入的,普 ...

链条没那么娇贵,没什么高压注入什么问题,整条链条浸入油液中也能加好油。
高压水枪容易造成的问题,还是水进入内部后,想清理干净比较麻烦,所以高压水枪后,一定要晒干加油后骑行一段时间,再加油一下,一般就没什么水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条没那么娇贵,没什么高压注入什么问题,整条链条浸入油液中也能加好油。
高压水枪容易造成的问题,还 ...

我是出于自身的损失得出的经验,曾经因此废掉了一条捷安特链条。

网友:
煤油最好,但现在煤油不好搞了,用柴油也行,泡它
另外用洗洁精也行,但如果用水之后,一定要搞干透,比如太阳曝晒,待干透后用链条油浸透

网友:
我都是用的摩托车链条清洗剂,这个真好使,直接喷就很干净了,缺点儿是有点儿贵

网友:
直接买工具,tb上有成套的

网友:
淘宝网上有卖专用山地车链条清洗剂的,我估计就是重油污清洗剂,洗油烟机那种,家里有的话可以试一下,但是不保证对油漆有没有副作用。我就是在找不到煤油的情况下用进口的大公鸡管家和刷鞋的刷子清洗的飞轮和链条,包括轮盘,效果还不错。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清洗液流入珠档里面,和碟刹盘上。洗完成要用清水把洗涤液冲洗干净,把水分晾干后上链条油,防止生锈

网友:
我拆下来直接爆晒,大部分可以敲掉在上油

网友:
有专用的链条清洗油和专用的刷子,洗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涂煤油上去,用牙刷刷,抹布擦干净,再上润滑油。

网友:
去污粉热水 刷呗 刷完晾干上油 注意别塔基别弄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