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开环高双槽18650 220V充电器,悲剧了

楼主(2025-04-12):
两根红线断了一根,黑线也断了,仔细检查也看不到是从哪里断的。这是220V交流变压到4.2v直流。

网友A:
正好换个好的

网友B:
赶紧丢垃圾桶

网友C:
扔了吧,或者你也可以看下背面型号,站内应该有拆机图,你可以参考。
十几年前在淘宝流行过的充电器,当时很多淘宝卖手电的商家赠送这个,打着南孚的旗号,厦门南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商标是环高,很多人被骗过,网上消费者投诉很多,对南孚造成了影响。
2018年被南孚起诉了,赔了一些钱,并改公司名称为厦门环高光电有限公司,所以后来就很少见到这个充电器了,因为不打着南孚旗号没有人会买。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下称南孚公司)成立于1988年,并于1991年注册了“南孚”商标。南孚商标、南孚品牌电池及南孚公司获得一系列荣誉,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厦门市南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厦门南孚公司)的前身为厦门市南孚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成立于1997年。1998年至2003年,厦门市南孚贸易有限公司系南孚公司在厦门地区的总经销商,销售“南孚”电池等产品,并负责南孚品牌的广告宣传及打假。厦门市南孚贸易有限公司于2010年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厦门市南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亦变更为研发、生产及销售电池产品等。南孚公司起诉主张厦门南孚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将“南孚”字样登记为企业字号并进行商业性使用,其行为已经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换个好的

有EF2蓝色军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丢垃圾桶

拆机论坛为了拆机乐趣

网友:
多了一样垃圾,,,,,,,,,,,,,,,,,不舍得扔

网友:
壳子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或者你也可以看下背面型号,站内应该有拆机图,你可以参考。
十几年前在淘宝流行过的充电器,当时 ...

没错就是环高,扔了吧,谢谢!

网友:
这种充电器就没必要修了,换一个好点的吧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圈内电解电容器的两个脚,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线好细,能用多久呢

网友:
外壳看看是否可利用,用不上就扔

网友:
应该是这个位置

网友:
再买一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圈内电解电容器的两个脚,看看电压是多少

万用表调到20V,充电器未插电测这两个脚电压是0

网友:
一个接绿色电感上一个接大电解负极,属半波整流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或者你也可以看下背面型号,站内应该有拆机图,你可以参考。
十几年前在淘宝流行过的充电器,当时 ...

我刚扔了一个四槽的

网友:
更方便你换新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