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旧充电器如何改造成电动车新国标充电器?

楼主(2025-04-12):
充电器拆机图,
全灌胶,输出端是2线

整体抠出

测量 针脚 阻值

老款是否将 1脚与 “—”极短接就行了?
新国标的安全体现在哪里?

网友:
家里多个旧款充电器,期待你的改进

网友:
有转接头吧

网友:
试试看吧,或者看看有没其他大神折腾过。
我朋友两部爱玛都是这种头,回头充电器坏了估计也会要更改。

网友:
学学习习,收藏备用

网友:
直接TB买个转换头,什么标准搞不掂

网友:
国标变来变去,真折腾人。
  浪费大量社会资源。

网友:
嘻嘻,国标,让我想起那些让人看到就抽风的红绿灯。

网友:
使用国标的配件解决

网友:
可以搞一个调节电压的,那不出来万能冲啊。。。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买个转换头,什么都不用动,多方便

网友:
这种插头 正负极一公一母,明显比原来安全了。个人猜测正负极正常输出是不是就能充电,可以先试试。

网友:
家里不少旧款充电器,期待你的改进

网友:
就按2+2车上的定义来换线就好了

网友:
配个转换头就解决问题了,挺好的。

网友:
新国标充电器主要在安全性上有更多要求,包括过充保护、短路保护、温控等。要改造旧充电器,首先需要确认电路是否具备这些保护功能。至于你提到的1脚和“—”极的短接,可能是旧款充电器的设计,但新国标要求更严格的保护电路,可能需要加入额外的电路保护芯片。

网友:
两根线怎么有三个头?有电容这样量不出的,直接扒胶看看

网友:
改插头部分应该可以吧

网友:
转换头安全,自己改怕搞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