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更换尾插最好的设备是什么?

楼主(2025-04-12):
我一直没买热风枪,因为桌面很小,热风枪的体积太大了。

然后pdd那种14元包邮的热风枪,好像只能吹个热缩管,我猜没有小金属头的缘故吧?

然后我最近弄了一堆电路板,那个尾插都坏了,有microUSB和Type-C的。
想更换的话,看别人用加热盘,热风枪容易把周围的贴片元件吹跑了吧?

直接用电烙铁,好像不太好弄,要堆锡+吸锡带处理。。。麻烦的很。。

你们常用什么东西来更换尾插呢?

补充内容 (2025-4-14 09:55):
请大家一致推荐,小巧,便宜的热风枪吧;)

网友:
还是使用热风枪比较方便,只要把周边元件保护好就行。

网友:
拆风枪,装烙铁

网友:
买尾插板,直接换

网友:
拆用热风枪,装的话风枪烙铁都要,吸锡线反而觉得不好用,烙铁头自己吸上的锡就够清理了

网友:
不用热风枪也能焊好。
买那种焊锡膏,用超细镊子勾一点点涂在焊盘接口处。
在买个超细烙铁头,一个个引脚烫一下就行

网友:
还是用热风枪吧,蛮好的,必备工具

楼主:
好吧,大家一致推荐热风枪。。。囧。。
我本来有个13元包邮的pdd买的。。。但是吹不动尾插。。

请大家一致推荐,小巧,便宜的热风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大家一致推荐热风枪。。。囧。。
我本来有个13元包邮的pdd买的。。。但是吹不动尾插。。

文宇创新的 热风枪不错哦

网友:
一般使用热风枪吹

网友:
用大功率电烙铁芯+小气泵自己DIY 一个(烙铁取下烙铁头,孔中通气吹。。。气泵要加个调速模块控制出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