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联想300W电源,怎么改电压到30V

楼主(2025-04-12):
看论坛有联想300W笔记本电源20V改30V的帖子,
就在海鲜市场收了个,没注意这是光宝的,跟台达的不一样。请教下高手,这个怎么改到30V呢?
整体图

标签

拆开整体图  应该不是山上的。

主芯片

网友:
自己改造比较麻烦,直接购买可调模块接电源输出端即可。

网友:
可调模块,,这功率价格也

楼主:
这样又要拖个尾巴 ,又有损耗,本来就是想小巧一点买的这个。

楼主:
还有就是  这玩意怎么放电呢?   断电2个小时  电容还有200多V直流电, 短接的动静好大。

网友:
你想动手,不是应该首先查一下主控方案的资料再研究嘛。。。你发一个照片发一个贴,合着自己都不去动脑等投喂么

楼主:
唉,就是没查到资料呢。

网友:
不建议折腾,输出电容全部更换,整流管看看耐压,然后是稳压电路修改,关键是初级芯片供电vcc要降低,避免芯片坏掉和保护

网友:
主要是确认变压器的匝数比次级至少输出VPP 40V才适合改30V输出,然后找到过压保护电路还有输出电容,最后再找到FB分压网络.

网友:
这类电源改电压比改可调容易.

楼主:
主要是太小众了  又查不到资料

网友:
比较麻烦,找到稳压反馈电路,自供电,电容耐压等等等

网友:
好电源,并不好改

网友:
别改了,作电烙铁电源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这玩意怎么放电呢?   断电2个小时  电容还有200多V直流电, 短接的动静好大。   ...

用电阻或者灯泡放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