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末闲着没事儿系列 逆向思维修理.堵死的孔

楼主(2025-04-12):
这个Csr8645的蓝牙解码芯片可以解atp x网上看着看了几天没事儿买过来玩一下,但是买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孔被堵死了。可能是拆的时候把柱子给粘进里面了。然后抠了半天抠不出来,最后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在反面开一个洞。用针尖把它给顶出来,完美修复。

楼主:
还差一张照片,差一张照片。

网友:
此法简单方便,也是最后的方法

网友A:
这是还要保留外壳??

网友:
改了音质咋样?

网友:
方法挺实 用,还能留着外壳

网友:
这是什么耳机上拆下来的么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么?
我刚才有两个电池仓那种,两个外壳坏了,可以拆了当一个蓝牙板用?

网友:
挂脖蓝牙耳机拆出来的

网友B:
没看明白这个柱和修复有啥关系

网友C:
这个操作可以,逆向思维一顶一的实用派!看着简单,其实动手细节满满,关键是敢动手、懂取舍,干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还要保留外壳??

裸奔多不方便,这个我用起来更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个柱和修复有啥关系

这个柱子是插在孔里面的,原来孔里面的断在里面了,要把里面的清出来才能重新插在孔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操作可以,逆向思维一顶一的实用派!看着简单,其实动手细节满满,关键是敢动手、懂取舍,干得漂亮{:05 ...

往往事情都有两面性,从正面出发解决不了,但是从背面很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这样的方法适合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质如何?

接近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个柱和修复有啥关系

zhuz柱子断里面了。重新盖子盖不进去。需要把孔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