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蒸烤箱呜呜呜响,拆开给缺油的电机加油(Panasonic NU-JK200W)

楼主(2025-04-12):
一台用了有6、7年的蒸烤箱,最近老是呜呜呜呜的响,估摸着是电机缺油了。上网搜了一下还有电机轴断了的案例,也是由于经常用蒸的功能,不由心里一震。

先打开看看吧,不算很难拆,就是螺丝多。 最后发现就是电机前端由于经常蒸东西,水分没有及时蒸发掉,电机前面缺油了。 这就好办了。WD40伺候,再加点润滑油,收工。

就是这个型号,其实还挺好用的,就是功率小了点,蒸鱼要差不多20分钟,煤气炉蒸的话10分钟就好了。 不过用来做面包倒是神器一个,老婆喜欢用,那就无所谓了。

打开后盖就看到了电机,眼睛看到的螺丝都要拆下。

拆下来一大盒螺丝,还好型号不多,装回去不费劲。

核心部件,蒸汽发生器。太多水垢了,可见南方的水有多硬。

背板上的风轮,一个螺丝固定,简单。拆开就可以把电机取下来了。

可以看到电机前面锈迹斑斑,都是蒸出来的。还好这个没有断。不知道小红书那个断了轴头的是怎么搞的。

装回去之前给螺丝排个队,完美装回。

网友A:
电子类产品就怕长期使用不维护,经常拆开清理一下能多用好多年

网友:
哗,还有蒸汽发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类产品就怕长期使用不维护,经常拆开清理一下能多用好多年

作为一个平凡的用户,螺丝刀都不会用,擦一擦里面,外面已经是不错,
不可能像那些工具收藏党们,天天去拆来维护保养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类产品就怕长期使用不维护,经常拆开清理一下能多用好多年

厂家不会提示用户要去维护的。早点坏早点换新的

网友B:
谢谢提醒。家里同款也风扇声音好响,可以参考拆卸加油

网友:
不像水垢,倒像是水分和铝之间的氧化痕迹,建议整个类似汽车水管上的抱箍把水管接头抱紧防止漏水

网友:
时不时保养一下用的时间长

网友:
干得漂亮!老家电这种毛病真是常见,加点油立马复活一台。这波操作比小红书强多了,不靠换全套靠动手!

网友:
WD40还差点儿意思,最好耐高温的润滑油。

网友:
维护一下多服役几年

网友:
有技术可以修

网友:
能用到就不错

网友:
又可以用三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家里同款也风扇声音好响,可以参考拆卸加油

换双滚珠轴承一步到位,缺油转速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双滚珠轴承一步到位,缺油转速不下降。

谢谢兄弟。请教买怎么样的?链接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不会提示用户要去维护的。早点坏早点换新的

的确是这样,不换新厂家也就无法维持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不会提示用户要去维护的。早点坏早点换新的

不要紧,坏了换新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蒸过鱼还能蒸别的吗?会不会有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