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T8从去年开始经常扫到一半自说自话结束回去充电,今天拆了

楼主(2025-04-12):
如题,看网上说电池有问题了,今天就拆了电池,结果八节电池都在3.95V左右,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扫的时候也很正常,唯一的问题就是扫到一半自说自话回去充电

怒了,感觉是计划性报废的产品
我只想对科沃斯说:我去年买了个表!再买你家产品我下辈子当沙皮狗

拆机很方便:拔下边刷,拧下8个螺丝,直接去下底板。

lifeisgood的辣鸡电池,本来是绿皮包着的,直接美工刀扒了,轻轻拉开,四串二并,电压表插进去测电压就不拍图了

网友A:
这个就是电池坏了吧,换就行了。原装的电芯是天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池坏了吧,换就行了。原装的电芯是天鹏的?

3.95V怎么坏呢,电池是LG

网友:
引用 楼主:
3.95V怎么坏呢,电池是LG

可能是内阻大了,一带负载电压就掉下去了。单纯看电压不能判断电池是好的。
如果没条件测内阻,带一个12v的灯泡试试电压下降多少,测量下电流,大概能估算到电池组的内阻。

网友:
我家的米家(追觅代工)也这样。锂电容量衰减,内阻增大。分区打扫,或者换电池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锂电池的内阻大的原因,换一组电池试试

网友:
光看电压的话还要电量电流等参数干吗?汽车电瓶报疲前电压也有超过12V的,为什么启动不了,

网友:
电池老化,小心孜然

网友:
自说自话回去充电?
是机脑(不是电脑)出现问题的,像人一样,在工作时,感觉肚子饿时,就停止工作,去找吃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半路就跑回去吃饭了。现在电池不行了,准备换一下,东西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动力弄了,拖了很久还放着,就看哪天新血来潮了再弄。

网友:
扫地机器人是不是适合家具少的房间用?

网友:
内阻大了带不动吧,换了电池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池带载能力不行了,虚电

网友:
我T10用了3年,今年初130平米拖不完了,110换了个新的,旧的20块出了。工具而已,况且还是里面的损耗性零件

网友:
我家的科沃斯除了不太智能,其余都还行,用了好多年了,有次电池饿死我救回了,电池是比亚迪的。

网友:
年后给朋友换了一个假德国牌子的,4组电芯有2组电压偏低,比亚迪的电芯。自用的T9不常用电池还行

网友:
换电池吧,干活干一半肚子饿了,得补充嘛

网友:
电阻增加了,电池又废了

网友:
可以换下电池试试

网友:
我丈母娘家隔壁的 女婿给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不知道啥牌子的 放着不用 结果今年拿出来用电池不行了 售后换电池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