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风扇拆箱

楼主(2025-04-12):
跟风买了一个永速的直流变频的落地扇,今天到货就开箱看看。

外观不咋地,就以普通风扇的样子,速度有12档,抵挡噪音非常小,这点可以。
为什么要做一个13V的充电器,不知道以后12V能不能用。
直接上图。。。。

网友A:
12V的应该也能使用,可能还对电机有好处

网友: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应该也能使用,可能还对电机有好处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直流风扇还是不 错的

网友:
电压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
弄个不常用的电压防止用户乱用风扇电源,毕竟不是人人都懂

网友:
直流风扇真省电,12V电源应没啥问题

网友:
做13V是因为它还有电池的版本,电池是12V电压平台,用12V供电,它就识别为是电池模式了,能根据剩余电压显示电量还剩多少。

网友B:
挡位灯太亮,遥控还不能关,昨天贴了两层高温胶带还是亮............

网友:
直流风扇真省电

网友:
电路和配置与去年相比,不知道变化了没有。。

网友:
多少钱买的永速直流风扇。

网友:
我买的是台式的,给老人用的,不需要风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挡位灯太亮,遥控还不能关,昨天贴了两层高温胶带还是亮............

能关,长按摇头键或者定时键就可以关掉,我记不清了,下次调档又会亮起。

网友:
除了塑料差外都不错,接电瓶和充电宝+诱骗线都用过,没问题,夏天停电神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关,长按摇头键或者定时键就可以关掉,我记不清了,下次调档又会亮起。 ...

风扇上的待机键,长按可以的。。。按遥控又亮,遥控关不了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上的待机键,长按可以的。。。按遥控又亮,遥控关不了嘀

你买的早期出的老款白色遥控器的吧。我去年夏天买的两台黑色遥控器的。是可以用遥控器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