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摄像头12v太阳能电源+锂电池续航怎样安装比较好

楼主(2025-04-12):
请教大家摄像头太阳能电源+锂电池续航怎样安装比较好?

我想想画了一幅图,接线从太阳能接线好还是锂电池加个保护板接线好?
相当于ups,有太阳摄像头供电就用太阳能板,同时能给锂电池充电,没电时锂电池给监控提供电力。

网友A:
有一体的太阳能控制板,前端直接接光伏板,控制板后端接电池和DC-DC稳定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体的太阳能控制板,前端直接接光伏板,控制板后端接电池和DC-DC稳定电压输出. ...

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图片谢谢

网友B:
就怕连续阴天,要想监控不中断,就需要很大的电瓶和太阳能板,费用就高了。可以参靠下海康AOV低功耗技术,它的太阳能板只有A4纸大小,标称10W,我认为最多有5W,没测过,电池33WH,没有阳光也可能用7天。

网友:
萤石hb8套餐更好 太阳能板加不限流量款4g云台摄像头,可以用好久

网友C:
这样接法没问题,要保证电池够大才能保证监控一直正常运行,如果家用最高加一路市电

网友D:
有条件不建议太阳能+电池,某个项目的太阳能板和电池都不耐用,2年左右基本陆续全换,是HK的,球机反而故障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连续阴天,要想监控不中断,就需要很大的电瓶和太阳能板,费用就高了。可以参靠下海康AOV低功耗技术, ...

哪款这么厉害,我一直关注萤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不建议太阳能+电池,某个项目的太阳能板和电池都不耐用,2年左右基本陆续全换,是HK的,球机反而故障 ...

我也怕电池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法没问题,要保证电池够大才能保证监控一直正常运行,如果家用最高加一路市电 ...

要用省电的机子

网友E:
aov低功耗太阳能一体摄像头无限流量版了解一下

网友:
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控制电池和市电的输入电源,两种供电方式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ov低功耗太阳能一体摄像头无限流量版了解一下

我买了136的 忆捷 4G包流量的

网友:
从电池端的充放保护板上接出DC12V,让电池可以持续稳定供电。

网友:
怕电池撑不住

网友:
电池小了撑不住

楼主:
为啥呀,我不直达怎么接

楼主:
国轩33140,,15ah,50w18v太阳能板

网友:
你太纠结了,可以采用厂家出的一体太阳能套餐,可以了解一下,一套供电才二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轩33140,,15ah,50w18v太阳能板

普通家用球机功耗很低的,我是3.2V升压DC12V供电,球机电流才0.5A不到,只要不是下雨几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