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手工焊接18650电池,Deepseek建议用铜夹散热

楼主(2025-04-12):
说冷冻不好,用铜制金属夹散热:在电极另一侧用铝夹或铜片吸热(比冷冻更直接)。怎么夹?

网友:
直接焊,不用考虑那么多。重点是烙铁功率和温度要足够大。电池一定要先打磨下,上点松香,烙铁头温度390~420,先挂锡再怼到电池上。两三秒基本可以焊好。如果没焊好先挪开烙铁,等电池降下温后再接着上面的动作。

网友A:
锡焊18650,主打就是一个快速,准备工作,如下
1、准备好大刀头烙铁,温度依据个人焊台不定,建议开最大。
2、烙铁头要处理干净,上锡良好,,对付便宜的烙铁头,我都是直接上砂纸,锉刀,不心疼,反正保证能挂锡就行,
可以先打磨干净,然后在涂满松香再通电,
可以低温刚化锡后,带锡慢速用刀刮,有锡的情况下,就不会再次氧化,能顶一次使用,,
有复活膏的也行,达到上锡良好就行
3、电池壳体,很多建议用刀刮的,但是没说清楚,首先得清理干净油脂脏污,用酒精就行,水加纸巾多清理几次也行,然后在焊接的位置,得刮痕干净,全部焊接位置都得露出不锈钢本色。不能仅仅只有几条刀印,,砂纸,打磨笔效果更快,注意别磨穿就行

4、都准备好了,要先给电池上锡,在电池焊接位置上点松香,直接焊锡,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焊线,线或镍片要先镀锡
如果直接就带线焊接,那可能电池升温慢,没焊接上就氧化了,导致焊接不上。
5、如果焊接镍片等扁平的,可以在焊接镍片中间开个孔,焊接更快更牢固。

总之就是大功率保证焊接速度,,表面处理等措施保证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焊18650,主打就是一个快速,准备工作,如下
1、准备好大刀头烙铁,温度依据个人焊台不定,建议开最大。
...

大刀头我试过,焊电池并不好用,热容不够,C4马蹄刚好

网友C:
用磨砂橡皮清理待焊部位 ,普通63锡30w的外热烙铁足矣。电池外热缩皮只要没变化就不用考虑内部损伤 ,里面铜箔 电解液 石墨层 会快速扩散热量并不会造成局部过热损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刀头我试过,焊电池并不好用,热容不够,C4马蹄刚好

温度一样,那导热与接触面积就有强相关,
当然其中还牵涉到刀头体积,降温和回温,具体我也不是太专业,反正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刀头我试过,焊电池并不好用,热容不够,C4马蹄刚好

我正在想这事呢,准备买这款T12,想把原配大刀头换成C4大马蹄头,焊接18650时压焊锡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磨砂橡皮清理待焊部位 ,普通63锡30w的外热烙铁足矣。电池外热缩皮只要没变化就不用考虑内部损伤 ,里面 ...

在另一端想办法夹上一个铜散热夹子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焊18650,主打就是一个快速,准备工作,如下
1、准备好大刀头烙铁,温度依据个人焊台不定,建议开最大。
...

学习一下。真不想折腾电焊笔。差的几乎是一次性的。好的就为了最多20个电池折腾也不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另一端想办法夹上一个铜散热夹子不更好吗?

如果你焊接产生的热量连焊点附近的热缩皮都影响不到的话 ,那个夹子基本没作用

网友:
焊过几次,都成功了,注意事项如下:
1、烙铁头要大,我用的是T12的C6,温度开高一些,烙铁头挂好锡;
2、电池焊接面刮平、刮干静,用松香上锡,焊片也先上好锡;上锡和焊接每次不要超过2-3秒,每次之间要凉透。
3、可能多余:电池用指套套上一端,泡水里,泡到3/4高度。

网友:
点焊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想这事呢,准备买这款T12,想把原配大刀头换成C4大马蹄头,焊接18650时压焊锡很方便。
...

去年2块多一个的条纹烙铁,配上大马蹄头
在买瓶不锈钢助焊剂
正负极打磨,掌握好技巧 还是很容易的
我一般再配上个酒精卫生纸,焊完了以后马上用纸擦擦降温

网友D:
电池焊接面刮平、刮干静,用松香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焊接面刮平、刮干静,用松香上锡

松香与助焊剂有区别吗?使用助焊剂搞得到处都是油,松香冒烟太厉害

网友:
焊接电池的话助焊剂比松香好,用棉签涂抹不要直接滴,焊多几个你就有经验了

网友:
直接点焊最好吧,不是很多电池要搞的话用锂电点焊机对付

网友:
T12c3就行,焊点不会太大

网友:
一定要先给电池面上锡,然后再焊就很容易。

网友:
另外焊线或焊片也要先上锡,再焊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