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UV-5RH对讲机拆解 附刷机固件

楼主(2025-04-12):
都是高清无码大图,上传图片的时候看到提示讲不能超过4000px,压线调整好后本地1:1看了下,pcb上贴片原件型号丝印依然清晰,损失并不大。
将就一下吧,图不是我拍的 @amoxu 兄在对其逆向时的副产品。
因为手头有一台,拆了也未必有人家拍的好,发到这里。

MCU: SYN2A-000 定制版(Artery AT32F421C8T7) 参数: 120MHz,64K Flash,16K SRAMRF: Beken BK4819Flash: XMC 25QH16CJIG 容量: 16M

原厂固件5RH_BK_V0.13_231120:
原厂固件5RH_BK_V0.14_231123:

--------------------------------------------------------------------------
好事做到底吧。
固件刷写工具:

网友:
确实清晰,赞

网友:
拆解图很清晰,芯片信息也标得很全,BK4819这颗在很多国产对讲机里都能见到。感谢顺带附上固件和工具,刷机玩家有福了!

网友:
这拍照太厉害了,光线真好,我用的是几十块钱的台灯,没法避免反光问题,无影灯不舍得搞。

网友:
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A:
是彩屏版本还是  普通液晶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彩屏版本还是  普通液晶版本啊

uv-5rh有两个版本,另一个外贸版是5rm,电路及固件通刷.
这个型号只有彩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刷机后的功能应该介绍一下

网友:
我的5RL能刷吗

网友:
是中文菜单吗?频率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图片拍的真不错

网友:
没机,就发个它的 展示架吧。摊上看那人20多个,卖了几个月了,也没卖出多少。发现用作手机架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