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终于捡到东西了,不认识是啥,也不会玩,通电貌似功能正常,拆了一看

楼主(2025-04-12):
早上出门买菜,下楼扔垃圾时在垃圾桶旁边看见这么个玩意,第一印象是个好东西,赶紧捡上,到手一看,做工不错,还有屏幕,窃喜。买完菜赶紧回来充电,发现能开机,但是不知道这么玩,网上相关资料也不多,特向坛友请教。

先看整机情况

C口的,插上充电器,电源灯亮,开机屏幕有显示了

就这点画面,小飞机的位置会随着数字变化左右移动,按键无任何反应,看小坂上印的是人体红外传感器,用手掌测试可以计数

拆下小板感应后数值一直增加,安上小板感应后数值一直减小,貌似可以一直累计

下面拆机看看,拆下螺丝,板子直接分成两片
主板芯片原件挺多的,确实是做工挺好

底板,电池在这上面,居然通过螺丝柱给主板供电,电池是2024年5月的

上网查了 一下,资料不是很多,应该是给编程器,一头雾水,不会玩,请坛友指点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440-1-1.html

网友:
不认识,不过,我知道电池上标识的是电池尺寸,不是生产日期:)

楼主:
我也看到这个贴子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这个贴子了,谢谢

每次看到,都以为是xx 市场推广的  http://lingxi.hetao101.com   /alphapi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9726351

https://blog.csdn.net/tthmg/article/details/146995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都以为是xx 市场推广的  http://lingxi.hetao101.com   /alphapi

https://www.zhihu.com/quest ...

谢谢,下载了客户端,设备链接已成功,再摸索摸索

网友:
看着不便宜,二手出呗。标高点,慢慢降

网友:
没看出来干么用的

网友:
恭喜你捡到一个高级玩意,慢慢折腾,玩转它

网友:
看着不错,希望能玩起来

网友:
是小区保安打卡机之类用途吧吧

网友:
写了啊,alpha pi ,好像是做编程教学搞的,用8266或者ESP32做的主控

网友B:
alpha pi ?
如果是类似 OrangePi 那种东西,就和树莓派是一类了。
那稍微刷机就可以用来做个Linux和OpenWRT了。
有Lan口和USB口嘛?

这玩意看着好整齐啊,真是人家扔的???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不懂怎么玩

网友:
核桃编程?有学习的吗

网友:
看描述像是某种红外计数器,可能用于人流统计或运动检测那类场景。屏幕显示和小飞机移动估计是实时数据显示。拆下来感应异常说明模块在起作用。可以继续研究下主控芯片型号,可能是可编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pha pi ?
如果是类似 OrangePi 那种东西,就和树莓派是一类了。
那稍微刷机就可以用来做个Linux和OpenWRT ...

没有LAN口和USBA,但是有天线,应该可以连接蓝牙吧,下午研究了一会儿,看软件内容应该是小孩子学编程用的

网友:
什么开发板?还可以玩游戏?

网友:
看到一个小飞机

网友:
芯片不少,看着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