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350开卡后只有3.72M,是闪存被加密了吗

楼主(2025-04-12):
两个都这样,一个KLUEG8UHDB-C2D1  256GB reno8拆的,一个KLUFG8RHGB-B0E1 512G 真我11 Pro拆的,都是加密了吗,要怎么弄才能开出来

网友:
4m lun0的ufs,不知道上jms901行不行。如果也不行,只能开nand定义了

楼主:
试了,901也不行,好像用编程器可以搞定

网友:
这就是一堆垃圾了,好像用编程器能改,但是吧,编程器老贵了,没戏

网友:
锁lun0,编程器估计也没戏,因为是opt,出厂写死了,这种颗粒要么开金点引nand定义吧,要么就垃圾桶吧

网友:
很多UFS是被锁死了的,要用的话,除非有NAND PIN接出来做nand flash用

网友:
有转接板可以直接转接成153贴3281,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