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擀面杖做个锤柄

楼主(2025-04-12):
有个16os的羊角锤头(不带柄),
和12oz安装锤(胶头老化)
本来想把安装锤的柄换到羊角锤上
但加热试了试不能无损拆
正好看到菜场十几块买的擀面杖,嫌质量太差一很久不用了,量了量和锤柄尺寸差不多

先把羊角锤头里残留的黑胶和玻纤剔出来

再量羊角锤头的方孔,上口比下口略大

就取中间值,上台钳和手锯

木头软,一会儿就锯好了

左右有点误差,凑合用吧

剔出来的黑胶,本想加热灌回去

但试了试加热没融化,直接着火了

看起来不是热塑类胶,
可能是双组分固化的。
后面再买铁楔子来加固
构思锤柄方案时,也来版里搜了搜,
好多版友推荐PPR,
但我在附近找了一圈都没有,
只好就地取材了

网友A:
网上有各种木头的擀面杖,来根紫檀的如何

网友:
在锤子另一头打两根长螺钉进去就好了

网友B:
PPR在五金水暖建材店都有,话说这柄木头不结实,想要好的去山上砍树枝吧...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各种木头的擀面杖,来根紫檀的如何

紫檀这种上等木料,至少得配个铜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R在五金水暖建材店都有,话说这柄木头不结实,想要好的去山上砍树枝吧...

我不懂木料,只是刚好这给根面杖废物利用一下,我就以为顺木头纤维有有好的韧性,如果哪天用断了,再配其他柄

网友:
但试了试加热没融化,直接着火了

网友C:
绿化带找找合适的树枝。擀面杖太直不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化带找找合适的树枝。擀面杖太直不趁手

工地都是焊一截铁水管,随便怎么用怎么砸............

网友:
3楼的办法可以,不过螺丝是在对角处拧进去。

网友:
只要顺手好用就行

网友:
有点细了,园的手不好握

网友D:
废物利用,谢谢楼主分享。
羊角锤起钉子时候会对扳柄根部有很大的剪力,如果扳掉头了,就去绿化树林里找死掉已经干了的树杆,最好是榆树、枫叶、柏树、蜡树之类生长缓慢的材质坚硬来做把柄。
不是测得锤头上刚孔宽下孔窄吗,那就是防止掉头的设计,在锤头上把柄木露出部位劈一个口子,再把一根契型铁钉或硬木(竹片)砸进去,使得木柄在锤头内部涨开到比下部更宽更紧,就不回掉头了。

网友:
擀面杖手柄太直用着不舒服

网友:
哈哈哈哈,非常有那味道了,就是不懂牢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物利用,谢谢楼主分享。
羊角锤起钉子时候会对扳柄根部有很大的剪力,如果扳掉头了,就去绿化树林里找死 ...

多谢分享,
这个擀面杖确实有点软
我妈说擀面杖应该是鼓形(中间略粗,两端变细),
这根面杖用几年中间已经被压平了
我有空再去备一根硬木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废物利用呀!!!

网友:
我是拿ppr水管在煤气炉烤一下  就是手柄有一点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