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Beyond X760,sm2258xt + i29F32B2ALCMG2 开卡记

楼主(2025-04-12):
闲来无事,折腾折腾,找了二十多个开卡软件,都没有找到设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这牌子发音像是在骂人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开卡成功,选择自动大小,120G开成56G,能格式化,准备装系统测试,卡在pe 进windows LOGO, 估计是颗粒问题,总结:不喜欢折腾的,工具少的不要开卡。

网友:
为什么只有三个芯片?原来是好用的吗?

网友:
开成TLC就有120G

网友:
以前开个一样的,开mlc速度不比开成TLC120G快多少,还损失了容量

网友:
颗粒实在太差

网友:
这玩意我还玩过,补了一颗,开MLC/120G。速度快多了。

网友:
成功值得记念

网友:
我的联想ST510-120G 和你的主控、版型、颗粒一模一样。可以格式化、分区,就是掉速!死机!烦死了

网友:
还有beyond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