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磷酸铁锂大单体标称电压3.2V怎么做充电宝?

楼主(2025-04-12):
聚合物或18650,3.6V时,充电宝基本认为它已经快没电了,这个电压才是磷酸铁锂大单体充满电的电压吧?在某个网站还看到有人说,磷酸铁锂大单体充到3.6,也会自己降到3.2,之前没接触过,望坛友给科普下。

网友:
找磷酸铁锂的充电宝方案呗...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网友:
这得看芯片方案了,有点芯片是支持铁锂、三元锂、高压锂的,需要该对应的编程电阻

网友:
得找专门的芯片支持铁锂,市面上都是锂聚合物的芯片

网友:
一般磷酸铁锂充电宝都是4串方案,因为常规的指示灯和靠电压识别电量的简单电路无法准确的识别剩余电量,单节更是难以做到,维持单片机工作都得3.3伏电压!

网友:
普通锂电充电板不适合铁锂

网友:
简单的,英集芯就有

网友A:
普通充电宝模块也能用,反正一般充电宝放电到3.0v才停,无非就是一直显示10%的电量罢了。但就是不能充电,毕竟芯片参数是要充到4.2v的,你铁锂只能3.65极限了。铁锂特性就是电压稳定,非常稳定的那种,90%的电能都存于3.2v-3.3里面,充电上限电压3.65v,一般来说上了3.4v就是满电了,充电时会长时间停留在3.2-3.3v,一旦上了3.4v后,会迅速上涨直至3.6v,断开充电器后,会迅速(根据容量半小时到半天不等)回到3.3v-3.4并稳定,因此你要监测铁锂的电量,是不能像三元锂那样根据电压来计算电量的,铁锂电压/电量不成比例,所以不能测电压而要测电能,输入输出多少wh,或者ah,这就是铁锂的特性,有电时非常稳定,一旦没电了,说熄火就熄火,像铁锂电池的电瓶车都要注意点,满电6格,拔断充电器后会迅速回到5格,平时骑车时稳定在4-5格,一旦低于3格就要充电了,这时还骑,随时都有概率给你撂路上。

网友:
找内置库仑计的充电宝芯片

网友:
有磷酸铁锂的充电宝模块电路啊

网友:
找磷酸铁锂的充电宝方案

网友:
有几个100a的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你嫌体积大的话,可以这样做,充电用3.2V的充电板,放电用3.7V的充电宝电路板(最好用USB口输出的,如果是C口输出的怕有人从输出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充电宝模块也能用,反正一般充电宝放电到3.0v才停,无非就是一直显示10%的电量罢了。但就是不能充电, ...

感谢,一下给说清了。

网友:
FP6277画个升压电路升5V。输入加HY2112 8205A控制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