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三芯电磁铁好像是燃气热水器上的 用来产生高压的?是电磁阀

楼主(2025-04-12):
好像是废旧燃气热水器上产生高压的

实际上是电磁阀

其中两脚有600多欧姆
另外两脚有5欧姆,

里面都是铜丝。

肯定不能是变压器,不隔离啊

楼主:
1 使用万和燃气热水器的朋友请拍万和电磁阀3V;

2 使用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和反孔电磁阀请拍万家乐反孔电磁阀3V。

3 大部分热水器使用通用型3V电磁阀的,拍的时候注意和原来的电磁阀对比型号,尺寸,安装孔和插头。

下单必须核对好插头和螺丝位是否和之前的原件一样!确定是一样的就下单购买!

网友:
就是个电磁线圈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三线可反转磁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三线可反转磁极方向

当年这个用两节1号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三线可反转磁极方向

为了节能,动作时用少圈数线圈产生足够的磁力,动作后维持用匝数多的线圈这时电流少,动作时间短、稳定时间长。节能明显,电池供电时期的产品

网友:
不是变压器,是电磁阀线圈。

网友:
确实是电磁阀,不是用来升压的,结构也不支持变压器那种工作方式。那600多欧的可能是保持线圈,5欧的是启动线圈

网友:
6楼的解释是靠谱的。

网友:
肯定不是产生高压的,看着像电磁阀上的

网友:
有个启动线圈,有个保持线圈,这样功耗较低。

楼主:
很老的热水器的。没有看到什么电路板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