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步进电机 佳能打印机上的 当年完全不懂,通电不转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搞个单片机程序就能驱动了?

好像还要UL2003之类的,

为我的单片机实验板做点小配套。

楼主:
一个是四芯的,一个是五芯的
控制还很复杂啊

网友:
有步进电机控制板卖,接上就能转了,但是要想精确控制,就只有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
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

网友:
单片机驱动UL2003来控制可以的

网友:
同款2个 字数补丁

网友:
是的,要用ULN2003或A4988那类驱动芯片,直接用单片机IO脚带不动步进电机的。搞个简单的驱动程序就能跑起来

网友A:
有没有让它转起来的坛友?发个控制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让它转起来的坛友?发个控制电路看看

同问,有图的朋友,提供一份,四线的,和六线的有啥不同?

网友:
这个要驱动 的。

网友:
有可能是无刷电机需要驱动模块

网友:
应该有成品的驱动模块卖吧

网友:
这个要驱动

楼主:
有个单片机的板子,上面有电路。

网友:
要控制器驱动的,没那么简单

网友:
有步进电机控制板卖

楼主:
无所谓,就是玩玩的

网友:
这是无刷的,,需要驱动。。。谢谢分享

网友:
接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转了

网友:
步进电机,就是一步一进一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