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这种卷帘门如何调节上下的限制位置。。。

楼主(2025-04-12):
(图片)

网友A:
电动的?找找电机那边,应该有检测开关,或者可能是机械结构...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网友:
手绕开门那有两六棱的一个上一个下

网友:
第三张图片,仔细找有限位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找找电机那边,应该有检测开关,或者可能是机械结构...

有可能是不进电机,从控制盒调整!

网友:
在电机一侧有限位开关调节螺丝

网友:
手动的还需要限位的吗?
如果是自动的,电机那里有个机械限位的。 找电机。。。。

网友:
电机边上有调设上下限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