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血的教训:SSD盘挂了,资料丢了,手也被刮伤

楼主(2025-04-12):
SSD移动硬盘真的不能存放重要资料!

网友:
肯定是真的

网友A:
SSD划伤手,机械盘会砸疼脚趾头

网友:
但是固态加载系统和游戏时是真的爽

网友:
SSD也不是不能存,用靠谱的盘外加勤备份,安慰一下楼主,爪都受伤了

网友:
特别特别重要的资料,还是整几个机械盘多重备份,不涉及秘密,网盘也留一份。

网友:
是不是大量的MP4盐分析出腐蚀了芯片啊?

网友:
确实
有些供电堪忧

网友:
可以恢复,极其重要的资料

网友:
血的教训还是用机械盘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划伤手,机械盘会砸疼脚趾头

错了,是散热器,鳍片还能强化伤害

网友:
ssd或许能救一下

网友:
手也被刮伤怎么会的?

网友:
移动盘可能是供电不好。我有个海力士的1T当移动盘接手机用,也是突然就挂了,还好数据都有备份,固态找店家换了个新的

网友B:
你用Easy_Tools_v0.2.15_SM2263XT可以尝试恢复你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Easy_Tools_v0.2.15_SM2263XT可以尝试恢复你的资料

真的可以?

网友:
看照片第2颗颗粒好像裂了

网友:
只能说存网盘基本不会丢。就算网盘要倒闭也会提前通知。

网友:
要善待固态硬盘,不然会吃亏的

网友:
还是机械硬盘+网盘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