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环牛变压器做的前数控电源加后点焊机

楼主(2025-04-12):
想做个大功率的电源,买了欣易云联的125V2000W的模块,找了都没有合适价格的电源,在鱼上买了个3000W的铝线大环牛,重25.3斤,初级是直径2.9mm的铝线,次级是3*6的纱包铝条,输出电压150V,抽了90V的头,试了后发现电压偏高10V,又重新抽了90v的头。又在机箱后面加了电池点焊功能 ,点焊线是用的废的2.5平和4平的多芯软电线剥皮后再拧到一起,大约70平方,点焊线有点硬,点焊用的也不多就线直出了,废了不少时间和功夫,终于把这两个拼接到一起了,在前面加了一个开关切换电源和点焊机,机器除了太重倒是没有大的缺点,废话不多说,看下面的图片,图片要是辣眼请自行避让。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威力不小啊,铜片都点上了,看来可以通玩各类电池了

网友A:
造价不小,就这还不是铜线圈

网友:
楼主发出的照片好清晰噢!
现在出了一种新的焊线,用打火机即可焊了。

网友B:
之前我一直有个疑问,变压器做点焊机,属于交流电源,交流电源触发/接通瞬间的初相角,对点焊电流(暂态短路电流)有很大影响,对平均电流也有影响,也就是同样的参数设置,有的焊点好有的焊点差(点焊时间越短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价不小,就这还不是铜线圈

刚算了一下,材料花了近600,慢慢的一点点加,真是有点多了,要是铜线牛光环牛就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不错啊,锯片都当垫片。

网友:
前后都是电源,除了重就没有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一直有个疑问,变压器做点焊机,属于交流电源,交流电源触发/接通瞬间的初相角,对点焊电流(暂态短 ...

检测交流周期每个过零点再开始计时触发的,并不是随意给个时间,乱触发。
话说我也有台交流老点焊机,10KVA的,后面自己改了带显示的控制板,输出好像是三匝30*7MM的紫铜板。除了可控硅,感觉随便多少年都用不坏的感觉,管它的,丢在那吧。

网友:
用料太厚实了,厉害,建议把电焊笔再优化一下,炸火有没有可能是油脂,酒精洗一下再试试??

网友:
牛变压器做的前数控电源加后点焊机看上去很复杂。

网友:
发黑,不大好么

网友:
现在锂电池便宜了,获得大电流放电的成本低太多了

网友:
算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
这变压器真像我台稳压器里的补偿线圈

网友:
炸火可能是点焊电压有点高。。。

网友:
这可是大手笔

网友:
发黑,炸点说明焊接时间偏长电流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