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越充越少?维修小米MDY-08-EF充电头

楼主(2025-04-12):
这个充电器输出5V2A放在那备用,最近用发现充不满电,哪怕不用也只能充到80%的样子
如果插这个充电器充电的时候需要使用手机,那会发现电量往下掉,10%---8%....
毕竟还是个正品,那就拆开看看型号(已经拆开了),辰阳代工的

背面借用坛友的这个图片,更清晰

网上很多说不好拆的,直接剪开之类,我觉得这种超声波焊接的很好拆,想拆好就是稍微多费点功夫的事
目前我拆的最难拆的就是这个了:拆小米GAN120W充电器--型号:MDY-14-E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0545-1-1.html
直接测量输出电压发现充电器只能输出4V多的电,不足5V(没拍照,维修中低的时候只有3V多)
上来就怀疑了主电容的容量不够,一看是400V10UF两个,刚好有个华为的充电器也是主电容故障发热把外壳都烤变形了

买几个换上,华为的好了,小米的故障依旧,空载测试华为大概5.13V

换上电容还不行?莫非是后面的同步整流0B2001WCP有问题?看到帖子有个楼层也怀疑这个
买了换上,嗯?不输出了?前级还是后级?(拆下来后对比测量了一下误差不大)

查找类似电路图(有个图有问题,参考)后级同步整流

前级开关管

然后测量二次供电电容电压跳变,按照坛友的图片换个400V4.7uf的电容故障依旧;

测量换下的二次供电电容,容量减少,大概2uf的样子,换上最近买的50V10UF贴片
检查更换后级的整流芯片(有多个,再换一个),发现输出有了但是电压依旧不够5V

焊接整流芯片的时候次级滤波电容发热严重,当初考虑这个是固态电容没想那么多,拆下来测量下
拆下来的时候就掉了一个脚,6.5V680uf输出5V多选用6.5V耐压值?设计者怎么想的,看了华为那个也是一样的
找个料板上的10V470uf的装上,电压有所提升但是还不够
再次换个10V1000uf的电容问题解决,这个电容小没有这么小尺寸的买几个玩玩

换上新买的小电容,测试正常。问题来了,高了2毫米,这个外壳做的前高后低装不进去

想想把华为的再拆开把电容换上总行了吧,华为的固态电容拆下来也拆报废了(烫手)。

再次购买6.3V680uf的固态电容6*8规格的,太便宜多买了几个,6*9的高1mm容量大一些820uf,测试可以装进去

修这个也是玩玩,没想到简单的问题玩复杂了
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次级滤波电容的容量不足导致的输出电压偏低,没想到,小问题折腾了一圈
感谢坛友观看指导。

总结:
这个电源应该就是后级滤波容量不足导致输出电压低;
以前修过因前级容量小导致的,所以直接换了前级400V电容、更换了次级同步整流、更换了二次供电电容、最后更换的6.3V680UF电容修复的
不值得这么折腾,就是玩玩,学习下,还没修过同步整流,现在了解了一点;
感谢坛友观看

参考资料:
拆修小米MDY-08-EF充电头的经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921-1-1.html
辰阳版小米5V2A充电器MDY-08-EF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2-1-1.html
小米手机电源适配器_小米电源适配器拆解 https://blog.csdn.net/autolsj/article/details/126916738
OB2001典型应用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0&wfr=spider&for=pc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A: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充放电也容易坏,充电头年头也挺长了,是2016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充放电也容易坏,充电头年头也挺长了,是2016年的吧?

确实时间挺长的,这个用的还好,放在那备用的,看着原装的折腾一下;
不然这个东西不值得这样折腾

楼主:
搞到玩,折腾中学习。

网友B:
这种电压下降的, 上手就要用ESR表在线测一下所有的电解,再决定下一步维修动作.

网友:
够耐心,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手艺不错啊

网友C:
还别说手里真有一个越宠越少,改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压下降的, 上手就要用ESR表在线测一下所有的电解,再决定下一步维修动作. ...

专业的工具全,我这业余水平只能换件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别说手里真有一个越宠越少,改明试试

其实我在参考帖子里面也有个坛友说了,他也怀疑是后级的同步整流
真没想到是固态电容坏了的;本来买的10V680uf想着耐压大一点
本来是量过变压器的高度的,不超过变压器就行,结果这个外壳设计的前高后低

网友D:
才2A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2A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拿来练手

本来就是练练手,现在充电头多的用不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充放电也容易坏,充电头年头也挺长了,是2016年的吧?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充放电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充放电也容易坏?

是地,性能会衰减的,容量和ESR都会有变化

网友:
买个同体积,耐压高的固态,应该放得下

网友:
输出电压低但是稳定不波动,首先就要检查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固态容量足,整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