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DQ02电桥LCR+内阻仪二合一拆解测试

楼主(2025-04-12):
呕心沥血好几年,终于生下来了。(个别测试夹具还在加紧生产,预计月底能上市)

电桥+内阻仪,严格说不能算创新,多合一的仪表一直是很多人的期待,所以,创新谈不上。但是,性价比拉满,买一台100K的手持电桥,再买一台内阻仪,加起来都不便宜。
厂家提供了固件升级和自行校准,提供校准方法对于很多发烧友确实比较有吸引力。
简单测试来看,体验还不错,至少我觉得比胜利,优利德,中创的要强。
厂家第一次做这种产品,也难免有一些bug,比如有些测量结果复现性差,自动量程识别错误,个别测量副参数误差大,大电阻测量跳动误差大等等。
用过电桥的都知道,测量条件参数不同,测量结果会有差异。所以,不用去纠结,用什么频率用什么电压。。。去测量才准确。

网友:
高阻对寄生参数很敏感

网友:
内阻仪部分的电路貌似跟FNIRSI的内阻仪一样,都是抄自票总的内阻仪0S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44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071-1-1.html

网友:
感觉比另一家玩具厂的好一点点

网友:
电桥LCR+内阻仪二合一,相当于买了一台手持电桥,又附送了一台内阻仪,性价比不错。

楼主:
测量1nf电容,D值不准,偏高很多。
测量比如500Ω电阻,偶尔会出现量程识别错误,导致测量结果为570Ω(刚刚升级1.07固件后,貌似没再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在线测量电阻,0.1V/0.3V,相对来说,测量成功率和精度都还可以,0.6V测量很多时候显示OL。
在线测量电容和电桥镊子以及其它电桥对比,都差不多,也是低电平测量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1nf电容,D值不准,偏高很多。
测量比如500Ω电阻,偶尔会出现量程识别错误,导致测量结果为570Ω(刚 ...

客服是说要是遇到个别差异大的可以尝试切换手动,后面好像也会升级

网友A:
还是你牛逼修老板,拍摄重点细节刚刚的,这个航空插头是不是PCB错了,这样的话不是把线组算在里面了吗,

网友:
这款电桥合成好几个功能,性价比很高。

网友:
功能挺不错的

网友B:
功能挺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价格多少

网友:
不错,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挺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价格多少

400多块钱

网友:
关注了一段时间,pdd如能弄到卷,这个型号能到380+元。刚刚准备购入的,节后股票大赔,手上已有一个镊子,另外就多一个100khz,好像测试频率不是步进的,想想就算了。

网友:
看拆机图感觉做工与用料都只能说一般。

网友:
最新固件版本已经到1.07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牛逼修老板,拍摄重点细节刚刚的,这个航空插头是不是PCB错了,这样的话不是把线组算在里面了吗,

四线的,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1nf电容,D值不准,偏高很多。
测量比如500Ω电阻,偶尔会出现量程识别错误,导致测量结果为570Ω(刚 ...

V107也没解决500欧识别问题,刚刚跟售后要的固件,只有0.1-0.3V才能正确读数,应该还是0.6电平有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牛逼修老板,拍摄重点细节刚刚的,这个航空插头是不是PCB错了,这样的话不是把线组算在里面了吗,

还真没注意这里,是假四线,四线为了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注意这里,是假四线,四线为了接触电阻

不是假的我刚刚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