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U盘寿命都不长啊,怎样保存U盘才能使用长久?

楼主(2025-04-12):
现在的U盘寿命都不长啊,买的新U盘下载歌曲在里面,插入播放机播放没多少日期便牺牲了,洗白,播放不出来了。
请教各位老师,怎样保存U盘才能使用长久?

网友A:
与U盘的设计方案和使用的主控及颗粒有关。

网友B:
需要买个靠谱的U盘,能用的时间才长,很多杂牌的U盘是便宜,但非常的不耐用,说坏就坏

网友:
我有个3260AD+32G SLC的U盘,插在路由器的U口上当小NAS,24小时的,已经3-4年了吧,一直OK。我还是觉得U盘一定要用MLC或SLC,真的耐CAO,数据保持时间好,跟固态不一样。若你喜欢买新的,也要靠谱的牌子吧,我没有太多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U盘的设计方案和使用的主控及颗粒有关。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网友:
我08年买的金士顿4G还在服役。

网友:
跟U盘的体质有点关系,约老的U盘,体质可能越好。

网友:
用料过关的前提下ecc开到4以内能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估计买到了投标盘

网友:
自己做的mlc的颗粒还是很耐用。其中一个是群联up19加苹果4的16g的硬盘做系统盘10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大牌的  还是相对靠谱的   (能够生产芯片的哦)

网友:
主要颗粒不太好

网友:
买个网上 定制的u盘。版上就有,买一个 usb2 带mlc 颗粒的就随便用了
只要散热好,基本用个10年不是事,
现在的新u盘主要是 tlc ,而且是各种不降级的片子,
就如同固态一样
杂牌颗粒 加白黑片
所以u盘 长时间用产生更多的坏块,最后到无法读取

网友C:
好颗粒配合适的主控就能用很久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U盘就是这样,自己做的SLC MLC U盘都是按最严格的标准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颗粒配合适的主控就能用很久

确实。。。。。。。。。。。。。。。。。。。。。。。。。。。

网友:
主要看颗粒,没写到报废的 MLC颗粒就行了,三年前朋友用 903做了上十个,正常使用中

网友:
首先你要买一个主流大牌的U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买个靠谱的U盘,能用的时间才长,很多杂牌的U盘是便宜,但非常的不耐用,说坏就坏 ...

谢谢,好建议。

楼主:
什么是投标盘?